[焊接] 二十年前的梦想,充电宝烙铁顺利完工~~

楼主(2024-01-18):
在十五年前,自己给汽车换原装丹麦进口皮亚力士(当时迪芬尼已经收购了VIFA和peerless)高音喇叭的时候,当时就想,有个不接220v的烙铁就好哪,直到现在车上那个喇叭还是用线直接缠绕在喇叭上没有焊接的。

具体思路见上一个烙铁构思的帖子,因为前两天一直在折腾电源,没精力搞这个,正好昨晚电源搞定了,抽了个空把烙铁组装好,一次成功。

具体就是9v诱骗板输出接到白菜t12的烙铁支架上,毫无技术含量,诱骗板我买的usb公头的,找了个坏读卡器的壳装上,里面用的胶粘上了事,这样用牢固点。
测试插上充电宝到烙铁化锡需要50秒的时间,目前成都室内12度左右,感觉可以接受,温度上来后操作正常,普通焊接不在话下,工作时,充电器显示快冲模式。
用充电器接功率表测试烙铁工作是功率是11w。
因为有四元钱的好包,诱骗板和烙铁手柄共用了9.5元,其它都是家里有的。
至此,几十年的梦想几元钱得以实现……

网友A:
想做一个调温集成在手柄内的烙铁,用typec直接供电,随便一个支持pd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想法有了,还没有实施。哈哈哈

网友B:
牛肉版里加个PD诱骗器诱骗20伏输出来的好看!

网友:
用一个5串工具包电池,比你那个诱骗器好用多了……

网友:
其实楼上所有人想法的电烙铁都有成品卖,就看实用不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一个调温集成在手柄内的烙铁,用typec直接供电,随便一个支持pd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想法有了,还没 ...

有电的时候肯定上全功率,你这一般充电器功率不够,当然100w的可以

网友:
一个工具包电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肉版里加个PD诱骗器诱骗20伏输出来的好看!

一般充电宝只有20w左右的功率,而且没有调温,电压不能上太高

网友C:
刚组了个5串大艺电池包,准备再买个转接板加个5521母头改装个取电模块

楼主:
楼上说什么工包电池的,有充电宝通用方便吗》

这烙铁就是临时用,主打就是方便

楼主:
有网友说t12,5v就可以焊接,晚上我回去试试,毕竟5v的老充电宝也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组了个5串大艺电池包,准备再买个转接板加个5521母头改装个取电模块 ...

取电模块就是电瓶的意思?

网友:
车上就有12V电压,加个DC2DC的升压模块,升到24V。。插在点烟器上。T12大功率跑。几秒钟就可以化锡了吧。。T12在24V时,不是也才几十W的功率吗?点烟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做一个调温集成在手柄内的烙铁,用typec直接供电,随便一个支持pd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想法有了,还没 ...

那不就是正点原子的T80吗?

网友:
实用,但是功率小了,限制了一些应用场景

网友:
还是用20V工具电池供电方便,电动工具和烙铁共享使用。利用率高。

网友:
工厂里捡了一个手电钻的20V电池和充电器,正好给T12用,移动烙铁就诞生了,真是太香了。

网友D:
这个有现成的买,PD协议,65W功率,8秒化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现成的买,PD协议,65W功率,8秒化锡

首先你要有65w的充电宝,然后买烙铁,一百多元,最后一年用一次,一次用几分钟,大概就是这个场景

网友:
充电宝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