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东城手电钻的充电器,发现开关管7N65KL 因为振动断脚损坏,替换问题

楼主(2024-01-18):
拆一个东城手电钻的充电器,开关电源的,发现开关管7N65KL 因为振动断脚损坏,焊上断脚但开关管发热严重,电路无法正常工作,手头只有7N60的管,查了下耐压没7N65的高,请较在这个充电器的应用场景可以直接代换吗?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估计还有其他的器件损坏击穿的可能

网友:
这种小充电器没几个零件,全部排查一遍

网友A:
替换没问题,但可能不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本来想学学,但没看到图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晚上再试试。

网友:
650V和600V影响不大,都能用,只要其他没问题!

网友:
开关管发热严重,可能还有其他问题了。

楼主:
是这样的充电器

仔细检查了主板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原件

开关管中间的2脚D极断了,焊接上装机,开关电源不工作,管子发热,换上新的7N60管一样现象,看来这个断脚的管子是正常的

测量电路,主绕组无输出,2个副绕组的电压一直在跳,红圈处的ZD6两边的电压也是一直在跳,无法确定此稳压管的稳压值,隐约可见是K1丝印,查了是22V,不知正确否,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没有损坏。网络上面说这个U1电源芯片是OB2273,因无丝印号无处可查,不知对否。

请教各位,这个是不是U1芯片坏了?此板用了2个光耦,除U1反馈,另外一个是啥用?还有其他哪处可能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良心啊,快买

用料看起来都很不错,电解电容也没有鼓包爆浆,用电容表测基本接近标称值。

网友:
去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但是电路板还有其他元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没问题,但可能不是mos管的问题

换上效果一样,确实不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
跑图,否则不好查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初级还是次级有问题,先查次级元件,如果不知道怎么查,大概率还需多看看其它维修电源的帖子,才能上手

楼主:
周末继续折腾

在主板不插电的情况下,副输出一路外接12V左右的电压,充电器的绿色LED开始亮并闪烁,看来充电控制电路并无太大问题。
再仔细测量了一遍初级电路,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原件

这时仔细检查次级主输出,发现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居然中间管脚也断了!!!

这货我上次检查的时候用表测可是好的,估计当时已经快断了,换推动管的时候翻来翻去,最后给彻底搞断了。

拆下接上焊回原处,并加固了散热片,插电,嘿嘿,电路工作了,绿色LED开始闪了。
估计这个充电器受到了暴力振动,散热片松了把管脚也振断了。

手头没有东成的电池无法进行充电测试,看来这个充电器算是基本修复了,

感谢围观!

网友:
这用料,我手头哟哟把1601,那充电器用料和你这比差太多了

网友:
大力摔过了,摔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