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器两用,“寄居式”遥控器

楼主(2024-01-18):
如果我们要用一片遥控发射电路自制一个遥控发射器,会遇到哪些困难呢?首先面临的就是要选择合适的外壳、按钮、电池吧。

其实说难也不难,我们只要找几个合适的按钮,外壳和电池用现成的就好了。
以这种常见的六键红外遥控器为例,打开后可以看到后盖还有很多可用的空间。

这款433M遥控发射电路用的是2.5到3.6伏电压驱动,与红外遥控器电压一致可直接利用。

我用的是这款按钮,5.2*5.2*3.5

用2毫米的钻头在背壳上开几个小孔

直接用热熔胶粘上就好了

胶未干时用一支牙签从背后稍用力顶住直到胶凝固

指示灯放在透明的红外发射管后面

原发射器有颗小电容

移到新加的板上较好

焊好电路

胶布固定

合上后盖

按钮高度,如嫌太低不够方便可选用更高一点的按钮

发射效果

接收效果

原机红外发射功能不受影响,静态待机平均电流仅1uA

红外工作时平均电流7mA

433M工作时平均电流更低一些约3.7mA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是2个遥控器二合一啊。 原来的正常工作。背面又加了一个遥控,然后电源公用

网友:
蜂鸟无线,鸠占鹊巢

网友:
一物多用,值得推广。

网友:
不错了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二合一,一控多用,强!

网友A:
433的后面控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的后面控了啥?

这是XX无线的测试板,输出3路的自锁/互锁/点动信号。

网友:
这个思路好啊

网友:
这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
好方法,一物多用

网友:
想法不错,节省了一个遥控器。实际上,有些带红外发射功能的手机,如三星S5,可以装一个万能遥控器,更加经济。

网友B:
我会直接买个学习的红外接收模块,就用那个遥控器,这是使用没有433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直接买个学习的红外接收模块,就用那个遥控器,这是使用没有433方便了 ...

家里的遥控器可能有红外/433M/315M/2.4G/蓝牙等多种,可以用此法组合以减少遥控器数量。
手机附带万能遥控器包括智能语音控制看个人使用习惯,可能没实体遥控器来得踏实。

网友:
做的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其实这个按钮高度还不能太高,要不然放桌面上稍微一碰就误触了,我看正面电池到静音键中间的空间应该也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