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垃圾佬的锂电池点焊机(微波炉变压器+时间继电器)

楼主(2024-01-18):
手头有多余的锂电池,最初想给手电钻制作一块备用电池,于是产生了制作锂电池点焊机的想法。大佬们的方法太高大上,不适合小白。我这个垃圾佬只适合最低成本、最低技术含量的,于是选择了使用微波炉变压器。废品站看见一台微波炉,检测初级线圈正常,虽然只有700W,大概率是铝芯线,有了动手的冲动,25元拿下,顺便要了磁控管、高压保险丝(还想继续薅其他的,老板不同意了,磁控管、高压保险丝后来都用在妹妹家的古董微波炉上了)。开始打算上点焊控制板,想一想就是点焊锂电池,时间继电器更方便,只要增加5V的供电,之前的老式充电器就能解决,成本最低。开始动手,一切以简便为原则,利用报废的ATX电源外壳,先处理好变压器,拆掉次级,绕了双线。焊针就用铜线,用硬盘改的小电磨磨尖。电路,安排成一通电时间继电器开始工作,但未接通变压器,打开红色按钮,接通变压器开始工作。通过测试发现时间继电器设置为每3-5秒接通0.01秒,焊接最合适 ,焊点牢固、美观,基本没什么火花。用它完成了备用电池的制作,给朋友的一个小榨汁杯、女儿的一个小玩具更换了三节18650锂电池。当时都没有拍照片。(其实在这样组装之前就使用过,用了一个自动回位按钮开关,使用最强人工智能控制时间,给另一个朋友的榨汁杯更换了锂电池,有时候人工智能控制不好,火花挺大,参考了不少帖子,最后选择了时间继电器。)

网友:
时间继电器是那种,有链接没有

网友:
好像辐射废土的垃圾佬,

网友:
我也有 效果不理想

网友:
时间继电器是那种?

网友:
确实不错,直接通过时间控制,这样测试几回就知道哪个时间对应哪个厚度的镍片

网友:
最近我也想搞个点焊机,但是一直都没遇到变压器,问过一个收废品的说是要整台买的。

网友:
垃圾佬玩这些干啥,不务正业,赶快送人了

网友:
楼主可以列个BOM表嘛?我也想做一个,谢谢

网友:
时间继电器是那种,有链接没有??

网友:
简单粗暴,实用至上

网友:
厉害,我用的电容的

网友:
厉害,我用的电容那种方式的

网友:
便宜实用,点个18650够用了

网友:
这个正式焊接时需要测试确定点焊时间,不然效果不好。

网友:
我感觉我制作的成本要赶上买个成品了,费时费力

网友:
倒数图二出现的那把手搓电动螺丝刀再开贴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