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测量湿度探头或传感器?

楼主(2024-01-18):
普通家用的好像都不太准,湿度这个参数其实很关键,尤其是工业环境使用。

网友A:
多少以内算是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以内算是性价比高?

200块吧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用阵列,多个传感器取样的

网友B:
SHT45,温湿度一体。传感器十多元,传感器贴片在PCB上40元,成品温度计140元
下图是SHT系列传感器测试湿度的精度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T45,温湿度一体。传感器十多元,传感器贴片在PCB上40元,成品温度计140元
下图是SHT系列传感器测试湿度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AHT20 芯片 一块多,i2c接口,有温度和湿度。

网友:
应该很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HT45,温湿度一体。传感器十多元,传感器贴片在PCB上40元,成品温度计140元
下图是SHT系列传感器测试湿度 ...

米家温湿度3就用这个,温度很精准,湿度没有条件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家温湿度3就用这个,温度很精准,湿度没有条件测试

米家温湿度3用的是SHT4系列的传感器。
估计不会用到SHT45,更大可能是SHT40,SHT40便宜不少。

网友:
瑞士盛思睿

网友:
只用过dht11,感觉还OK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家温湿度3就用这个,温度很精准,湿度没有条件测试

米家的湿度好像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