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家现在都是用什么软件备份系统的

楼主(2024-01-18):
电脑上安装了几个专用软件.之前用WI7时都是用GHOST备份整个C盘.有问题时直接一键GHO挺方便.后来换WIN10了还是用GHOST备份还原时老是出错(忘记拍照了)总之就是还原进度条跑不到头就出错.C盘需要从新格式化那种.尝试过换PE结果一样可以备份走完.还原时出错.请教大佬指点是换备份软件还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黑鲨PE备份WIN10 ,还正常。

网友:
obr一键备份还原,杏雨梨云出品的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现在的系统怎么备份?以前的GHOST方法已经不适用现在的新分区格式和WIN10系统了

网友:
win10使用ghost备份时文件过大,有时备份不成功。接受新的工具吧,网上很多。

网友:
win10也一样ghost,不会出问题呀。是不是备份的介质有问题,比如扩容U盘,硬盘坏道

网友:
我都好久不备份了,系统也是好久没有安装了。

网友:
现在工具多了,DiskGenius也可以试试。

网友:
WIN XP,XIN7,WIN10,WIN11一直都用GHOST整分区备份,没有问题。

以前用其他备份工具备份,虽然体己比较小(貌似之备份西塘文件,产生的缓存什么的会自动不备份)反而总是出问题;而且格盘后恢复系统会异常。

网友:
感觉现在系统还是比较稳定的一般是硬盘出问题导致系统损坏。

网友A:
ghost正常使用,可能硬盘有坏点吧

网友:
DiskGenius也可以,系统自带备份也行啊

网友:
我用IT天空的备份工具备份的。

网友:
偶尔也用CGI或者GHOST备份

网友:
PE下用什么工具都可以,DOS下GHOST需要加参数才能备份!

网友:
dg可以直接镜像

网友:
dism备份,cgi还原  妥妥的

网友:
易数一键备份可以
一键GHOST硬盘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正常使用,可能硬盘有坏点吧

排除硬盘问题..分别在不同电脑上用GHOST备份还原都会出错.也许是GHO文件过大吧

网友:
系统很稳定,备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