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摄像头用3串锂电池供电,配什么参数保护板比较好?

楼主(2024-01-18):
摄像头支持9v适配器也支持12v供电,
这种情况,直接用3串锂电池+保护板供电是否也可行?

但是配什么参数的保护板锂电池寿命会比较长,而且比较安全呢

网友A:
三串锂电池,配合10.8v保护板

网友:
那不就是三串锂电保护板吗

网友:
摄像头电流不大,随便配个保护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串锂电池,配合10.8v保护板

充电到10.8v就停止充电么?

网友:
拆开摄像头看看,9V进去也许就整成5V用了

网友:
根据3串锂电池电压确定保护板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到10.8v就停止充电么?

11.1V保护板,什么电池用什么保护板

网友B:
只要确定是三元还是磷酸铁锂就行了

网友:
这东西看起来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确定是三元还是磷酸铁锂就行了

不同类型锂电池,需要的保护板也不同么?

网友C:
你应该考虑的是充电问题。

网友D:
我是用的单锂电池加升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考虑的是充电问题。

充电放电、安全都要考虑的

网友:
专用保护板

网友:
铁锂吗?电压这么低

网友E:
手电站保护板就行。量大便宜好用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电站保护板就行。量大便宜好用好买

手电站保护板支持长期一边充电,一边供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的单锂电池加升压板

单锂电池加升压板给摄像头供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锂电池加升压板给摄像头供电么?

对,大单体,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