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雅迪石磨稀的充电器

楼主(2024-01-18):
拆开一看这个都拿胶灌起来了这还咋修呀

就当废了,抠吧
抠开后咦,幸运的胶没灌到背面

可控硅和变压器焊点都虚脱了,简单,补焊后恢复

接上假负载,并用48v电源触发后顺利启动

网友:
做工还不错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焊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高手一枚~

网友:
灌到背面了,还会虚焊吗。

网友:
里面这么多石磨稀

网友A:
我发现只要这种灌胶的出故障,元件虚焊的情况很常见

网友:
这是灌的石磨稀吗

网友:
厂家灌胶的做法压根就没想让你维修。

网友:
是不是灌胶导致散热不良导致的

网友:
这么多石磨稀

网友:
好重的灰啊

网友:
这个不就是和原来的充电器差不多嘛

网友:
最讨厌这种灌胶的,无法修理或者修理很困难。

网友:
灌胶一点用没用

楼主:
蹚的锡太少,一年多虚焊了

网友:
都灌胶了居然还脱焊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只要这种灌胶的出故障,元件虚焊的情况很常见

虽然一定程度防水,但引脚散热不好

网友:
灌软胶我还是喜欢的,抗振,适当防水,扣胶维修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