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锂电18650冲电电压最高是4.2还是4.3V?

楼主(2024-01-18):
买了同一批的几个TP4056充电板,,对比的一下,有4.16V冲满的,有4.18V的冲满的,最高的一个达到4.3V才变灯,我听说3元锂最高只能4.2,那4.3V的搞下去会不会把电池搞废?

网友: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18650电池,不同厂家生产的或者即使同一个厂家生产的不同批次的电池,其内阻和容量都有可能不一样,这就是个体差异,所以即使用同一个充电器给许多18650电池充电,充满的电池电压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安全起见,4.2v,宁愿不满,也不过充

网友:
不用太纠结,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B:
大家说的对。有个体差异。保护板一般是设置4.25v保护吧

网友:
4.2
买的充电模块都是最差的料,能停充就不错了,不要想他能有多准

网友:
有4.2V也有4.3V的 比如三洋的UR18650ZT就是4.3V 普遍都是4.2V吧

网友C:
4056一致性很差!和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
遇到过同一个4056充电板,充不同的电池,转灯电压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一致性很差!和电池没有关系!

确实,芯片的规格书也写着1%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起见,4.2v,宁愿不满,也不过充

所以,截止电压高的的我把4056换掉了,就正常了,低一点天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的对。有个体差异。保护板一般是设置4.25v保护吧

我拿来充18650,没保护板,所以不能高。

网友D:
你测量的表有这么精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量的表有这么精确吗?

一般的表这个精度还是有的,小数点后面两位,,并且我几个表测试都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芯片的规格书也写着1%的误差。

实际误差比这个大很多!

网友:
4056就这样,不同厂家截止电压不一样。同一厂家也可能不一样。 三元锂    普压版  4.2v上限,最高不超4.25    高压版   4.35v上限  最高不超4.4。4056很少有过充得,一般都是充不满,4.15-4.19v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