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标准版如何批量改元件封装?

楼主(2024-01-18):
立创开源社区的一个板子,贴片电阻电容都是用的0402的封装,想直接利用它的电路图重新画一下,把封装全部改成0805的,一个一个改太麻烦了,有办法批量改吗?

网友:
用查找相似对象试试

网友:
原理图中点一个要改的原件,右键选同类,或者你按ctrl+鼠标左键一个一个选要改的原件,选完了在右侧属性栏点封装就可以选封装一次修改了

网友A:
不懂,帮顶...........这图这样联线,是否可以自动排版布线?即可得出一张PCB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这图这样联线,是否可以自动排版布线?即可得出一张PCB图?? ...

只要把下面的元件全部放到板子上你想放的位置,然后就可以自动布线了,非常简单

网友B:
猪小呆又准备玩啥高级玩意儿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把下面的元件全部放到板子上你想放的位置,然后就可以自动布线了,非常简单 ...

意思是把每个元件的线路,对应用线条联接,再按自己的想法,将元件摆好位置,点击自动布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猪小呆又准备玩啥高级玩意儿嘞

就是这个板子,0402的想改0805的,已经撸了芯片打算做一个核心板,研究一下FPGA:
https://oshwhub.com/libc0607/agrv2k_silverpill_v1p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7359933511

网友:
不能多选再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这图这样联线,是否可以自动排版布线?即可得出一张PCB图?? ...

自动布线不够完美,没有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把每个元件的线路,对应用线条联接,再按自己的想法,将元件摆好位置,点击自动布线就OK? ...

不是,先有电路图,然后用立创EDA的原理图转PCB功能自动生成上面的图,那些线都是自动生成的,你要做的就是摆放好元件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用自动布线功能帮你布线,网上很多视频教程找一个看一下就明白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布线不够完美,没有灵魂。

对于一窍不通的小白来说,起码自动布线就能玩起来了,也挺好的。。。也可以先自动,不满意的地方再手动改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布线不够完美,没有灵魂。

我很赞同!!!

网友:
电路原理图那里,你选中一个你要改封装的元件点击封装进去就可以批量点击你需要改的元件然后搜索你的封装R0805,选取好封装再点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自动连线的!

网友:
封装管理器,可以选中批量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板子,0402的想改0805的,已经撸了芯片打算做一个核心板,研究一下FPGA:
https://oshwhub.com/l ...

TAI太高端,不懂

网友:
在原理图用快捷键ALT+F调出封装管理器,左边批量选中元件,右边搜索你要的封装,点更新封装后保存,快捷键ALT+U更新pcb。

网友:
我也来学习其他大神的,我曾经也是一个一个改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