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SONY的鼠标里面居然有3种微动开关

楼主(2024-01-18):
最近失业一直没有用笔记本,前天拿出来开机,无线鼠标居然不能用了。换了电池开关偶尔失效。
估计微动又坏了,本着勤俭节约,废旧利用,于是动手。
开始拆了2个红点的国产双飞燕左右微动,发现手感没有以前好,强迫症于是开始淘宝欧姆龙的原装微动。

可恶的SONY 鼠标拆开里面居然有3种微动,看做工应该是罗技吧。前后折腾其实可以买个20几块的无线充电鼠标了

真搞不懂,中间的滚轮按键一个微动就可以了,小日子非要整3个出来,3个也就算啦,居然还几种微动搭配。

总结:1,无线鼠标最好不要用镍氢充电电池,直接用南孚就可以了,
         2,如果鼠标偶尔按键无效,不能框框,那就是微动有了问题了
        3, 通过各种微动更换,还是欧姆龙的微动手感最好,

可恶的小日子,害我到处找微动,刚开始买的ALPS 的开关长了一点,打磨之后发现硬度太硬,声音太大,后来没有办法找原装的欧姆龙微动。

拆开发现里面的锅仔片都黑了,导致接触不良把

网友:
鼠标做工真好

网友:
滚轮有3个微动很正常,按下滚动+左右摇摆可以前进后退,十多年前好一点的鼠标都是这样了。
我的IBM有线就是11年买的,正品,现在仍在正常使用中,每天使用,频度超高。滚轮左右有箭头代表可以摇摆。

网友:
根据体积而定

网友:
高级货才会使用3个规格的微动吧。

网友:
左右键都不一样,少见

网友:
说实话早期的微动用料好,很少接触不良

网友:
这鼠标拿着手大不行

网友:
这个鼠标还不错,就是微动坑人。维修的话要买3种

网友:
鼠标累手吧?这形状

网友:
比较个性的鼠标,两头尖,典型老鼠造型。

网友:
你要是拆个G502就会发现好多种微动,锅仔片都给你安排了

网友:
滚轮左右键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鼠标不便宜啊,三种有特色的微动开关;我在某宝上买的静音微动开关,还挺好的;一个人玩电脑,不会影响别人,鼠标按键不会啪啪响。

网友:
光栅滚轮好评

网友:
还是光栅的不错

网友:
LZ的指纹已经泄露

网友:
sony卖掉vaio业务都十年了,这个鼠标算不得sony了。

网友:
采用的国产的零件

网友:
索尼家的东西做工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