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吸尘器电池刷机心得

楼主(2024-01-18):
拆壳刷了一百多块电池了,一点点小心得,
最近论坛和咸鱼都有人私信问刷机的事情,一并回复吧。

拆壳没什么好说的,一分钟无损开壳大法我早就分享了。
刷机过程也没啥好说的,三秒钟,教程之前也发过了。
刷机文件全网到处都有,原版文件可能需要**上网,建议自行解决。
重点讲讲为什么需要刷机以及刷机之后的变化。
首先,强调一点,刷机不是万能的,不是说刷完电池包就一定能用了,
电芯正常老化,续航三秒钟,刷完还是三秒钟,不要指望软件能代替硬件。
所以红灯刷机还能有点用,蓝灯就没必要刷机了,除非是需要自行更换全新电芯怕过程中锁机。
其次,刷机之后会有一些变化,比如指示灯颜色,一些复杂情况的报错,
以及带来的其它问题,比如失去保修,不过本来V678也没有保修了。
还有一点,就是其它非电芯的硬件故障,刷机也是没法解决的,比如板子受潮进水腐蚀,
马达故障带来的电池包故障,充电控制电路的故障等等等,不计其数。
最后一点点小建议,拆壳之后测量每节电芯的电压,内阻,容量,记录在标签上,衰老电芯该换就换,不要硬撑。
完~

网友A:
一句话,刷机不是万能的

那些咸鱼靠刷机赚钱的,电池硬件故障刷机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刷机不是万能的

那些咸鱼靠刷机赚钱的,电池硬件故障刷机也没用 ...

其实本地找人刷一刷红灯还是合适的,十块钱救活红灯电池

网友B:
刷机会不会让电池失去保护而导致起火等事故?如果会,哪天你刷过的电池出了事故,人家可能会找到你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会不会让电池失去保护而导致起火等事故?如果会,哪天你刷过的电池出了事故,人家可能会找到你头上。。 ...

放心,新的程序保护更严苛哈哈

网友C:
就是十块钱一次,是不是够不上人工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十块钱一次,是不是够不上人工费啊

就当帮忙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多块儿

刷不动了,下架了,以后不搞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会不会让电池失去保护而导致起火等事故?如果会,哪天你刷过的电池出了事故,人家可能会找到你头上。。 ...

多补充两句,戴森的电池包集成了电压电流温度保护,以及按钮控制输出功能。本质上就是一个带开关的锂电池保护板。其它功能都是在主机里面的,所以,刷机程序里面严苛定义了电压电流温度这些参数,原厂固件是一旦电芯异常了,就红灯锁死。刷机固件异常之后是保护断电,异常排除之后恢复正常,而不是锁死。

网友E:
说白了,楼主的意思就是   只有锁板的才应该刷机,其他情况不刷。刷了也没啥用。

网友:
刷机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感谢大婶分享经验,没折腾10个电池都总结不出来

网友F:
戴森的小家电,小布尔乔亚无脑喜欢,而 我这类人,还是选美的,荣事达吧

网友:
刷机解决锁板问题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白了,楼主的意思就是   只有锁板的才应该刷机,其他情况不刷。刷了也没啥用。 ...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戴森的小家电,小布尔乔亚无脑喜欢,而 我这类人,还是选美的,荣事达吧 ...

二手戴森还是很香的

网友:
二手电池还是很香的,收回来自己换电芯就可以了

网友:
编程器略贵,,不过楼主真的有共享精神,赞

网友:
没忍住,还是淘了一个编程器,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