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惠尔浦新不如旧,想要换个滚筒洗衣机,兄弟们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4-01-18):
家用用过两个洗衣机,都是惠尔浦波轮的,前一个用得着感觉质量不错,程序设置也科学,用了将近十年之后主板坏了。

仍然换了个同品牌的,没想到的是麻布袋草布袋一代不如一代,后买的这个型号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用着也很稳定,但没多长时间外壳就生锈了,使用环境是一样的,看来还 是在外壳上减料了。

现在外壳锈得不成样子了,可能因为生锈外壳强度降低变形的原因,甩水的动作很大,声音也超大,还老是跑来跑去。

最近终于排水不正常了,拔动后面的线束会正常,凑合用着准备等有空收拾它的,结果两天不到,用的时候突然爆了一声,排水随便怎么动线束都没反应了,看来彻底歇菜了。

洗衣功能倒还是正常的,没办法,把底板打开看线束,发现线束里有两根线断了,估计是被桶晃来晃去金属疲劳了,然后两个断头破一起打火,本来以为也就是断了不会有大毛病,接上之后发现还是不行。

本来壳子就锈得不像样子,早就想换了,想索性换个滚筒的,家里人不多,为兼顾洗被罩什么的,规格还是想用10公斤。

各位有什么品牌或型号推荐吗?感谢!

网友:
记得惠而浦这个洋牌子在十年前就已经凉了吧。建议看看国内品牌,我家里用的就是最普通的海尔波轮机,功能最简单,也最耐用。。。

网友:
这个牌子有外面很霸气,但在本地不服水土,几进几出咱市场,不知是不是搞缩水产品给咱?

网友:
三洋波轮用了22年,中间自己修过牵引电机和板上的电容。换了海尔波轮用了快2年了都不错,波轮实惠

网友A:
松下滚筒你值得拥有,家里2台都是的,十几年前那台大概5千多,带泡沫净技术。
前几年给爸妈买的功能更多更好看,反而还便宜了。

网友:
西门子,结婚到现在近20年了,几处小锈蚀,主要功能没问题

网友:
感觉LG的有一款变频的波轮洗衣机它的洗法很独特,很好

网友:
要说滚筒洗衣机西门子是首创。

网友:
创维DD电机,做工非常好,价格又低,已经第二台了,第一台用了6年的,没有一点问题,静音

网友:
不太用看品牌了吧
你注意下价位,电机,容量。。和蹲张大妈做下功课,看看通常促销时是多少钱
别A型号,平时1500,促销时1000,然后你1500买入

网友:
家里两台都是西门子,都是放阳台,阳台不封,第一台十年没事,
第二台买了五年,运作还正常,外壳烤漆层开始剥落,生锈了
西门子质量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网友:
现在的惠而浦不是早就是国内贴牌的了,LG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滚筒你值得拥有,家里2台都是的,十几年前那台大概5千多,带泡沫净技术。
前几年给爸妈买的功能更多更 ...

我家里也是松下波轮的,天天都在用,大约10年了,换过离合器和桶内接过滤网

网友:
这牌子好像和苏宁关系比较密切

网友:
买海尔吧~质量可靠,售后无敌

网友:
我23年9月份刚换的美的87系列洗烘套装

网友:
不考虑下小米的洗烘一体机吗?

网友:
一直用西门子,目前还在正常用

网友:
海信感觉不错   去年底刚刚换的  原来用的是博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