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小爱老师,改装Type-C接口

楼主(2024-01-18):
由于最近手痒,家里的小米小爱老师WIFI版被我扩容到3+64G配置后就放着没动过了。

现在闲着没事干,就想把它改造升级为Type-C充电接口,毕竟现在出门懒得多带线。
先说改装后的效果:

1、支持cc充电线充电,转接板上自带两个5.1K的电阻。
2、支持单面数据传输(使用的C口母座缘故)
3、可以完美塞入原机壳(要打磨一下充电接口,不然插不进c口线)

以下是改装的步骤:

主板一面图

主板一面图

把原先的Micro usb接口拿热风枪吹下

micro usb主板图

micro usb主板图

这里我偷了个懒,因为Micro 转Type 的板子是闲鱼买的现成的,我忽视了它们长度的区别。所以第一次改装好的效果很差,接口长度凸出于主板了。

实在焊接不上对应触主板点,直接飞线

实在焊接不上对应触主板点,直接飞线

意思到这个问题后,我重新拆下这个接口。拿打磨笔把主板进行打磨,然后不小心把主板搞掉了几个焊盘,又只能飞线补救了

主板掉落的焊盘,实际上更多,因为后面拆装好几次又搞掉一个

主板掉落的焊盘,实际上更多,因为后面拆装好几次又搞掉一个

这是最后的成品图

飞了两根传输数据的线

飞了两根传输数据的线

网友:
这线飞的可以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

网友:
这种焊功,就不要搞了

网友:
人不折腾枉坛友

楼主:
t12 刀头,实在是难搞。闲鱼的买家秀有人搞得贼好,我还以为我也可以,自己搞了才知道是一厢情愿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产品。搜了一下,居然真有。

网友A:
应该把飞线的线头修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飞线的线头修剪一下

后面是搞好了并且拿三秒油固化,不过那时候累得没有拍照留存。后面其实还微调了一下接口的中置程度

网友:
能用就好,不将就美观

网友:
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PCB的走线,不然只能飞线连接。

网友:
改充电口比扩容要容易多了。

网友:
我也以为楼主是标题党瞎扯,结果真有小爱老师。哈哈哈哈

网友:
做得很棒~支持一下

网友:
这眼力技术实在不错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不建议搞, 现在外面各种type-c一大堆协议不同, 万一来个12v进去就废了, 买qc2.0小板挨过刀,

网友:
这焊工和我一样啊,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