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3元的自行车尾灯改造加保护板

楼主(2024-01-18):
用签到红包,1.3元入手,拆机作业看这里
更新链接:薅羊毛-自行车警示尾灯
今天有时间玩玩,继续拆

把电池取下来,接到容量检测上,看看电池容量如何

挂一个滑动电阻,截止电压设置2.4V,看看原控制模块是否有欠压保护

放电走起

全亮模式电流67ma,其他模式电流10-30ma

2.51V了没有保护

2.48V还是没有保护
一会电池就趴窝了放电容量120mah,忘了拍图

充电容量130mah,充电电流约200ma,充电倍率2C,充电电流偏大,不过不想改电流了,板子太小了,我这焊接一塌糊涂,大概率要搞废的个……
放电时,电压到3.0V时电压下降非常快,几乎2分钟就到2.4V停机了。如果不设置2.4V停机,电池会一直放电下去,最后饿死……

以前屯的保护板,翻出来了

测试2.53V保护断电,还是低了,不过总比没有保护的好。

打完收工,炖锅嘎嘎补补

网友:
居然有滑动变阻器。。。

网友:
还是硬封芯片,我有两个这种闪光灯都是白色牛屎

楼主:
全开能用2小时,半开能用4-6小时,大家还不快屯货

网友:
玩出花了都,厉害。

网友:
好久没看到滑动变阻器了。

网友A:
哈哈,滑动变阻器,改变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网友:
加个太阳能就完美了

网友:
帅,果然坛友都是小能手

网友:
应该加个太阳能充电

网友:
好像滑动变阻器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过了,使用的很到位

网友:
外接18650更耐用

网友:
这电池没加保护板,不会有欠压保护,一般是靠亮度降低后,补电来解决。

网友:
给18650电池当保护板不错。

网友:
检测手段不错。

网友:
滑动电阻,当年物理老师做试验时用的就是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滑动变阻器,改变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滑动变阻器主要是加负载,灯只有60ma放电太慢,有这货可以随意调节负载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