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块多的35型微型铸铝桌虎钳,简单打理一下更好用一点!

楼主(2024-01-19):
35型的微型铸铝桌虎钳,除掉红包花3块多点巨款撸的
这够小了吧

固定到桌面的把手

旋铆的

但明显中心高度高了,不稳,还会磨坏桌子

加持部分

限位卡簧隔得远,不夹紧整个就松垮垮的

先把轴的卡簧拆了

来个全家福

找了这种弹簧,直径偏大了点

长度不够,数量来凑
串两个的效果就很好,再也不松垮垮的了

固定把手的旋铆位置锤平,再垫个硬胶垫就放心了

简单打理一下,会更好用一点!
用来夹住小东西锯、钻或锉应该还是可以的哈,反正这玩意才三块钱

网友:
这个方便携带

网友:
改造得真不错

网友:
价格真不贵,夹个小物件倒没问题,就是最好不要加弹簧,夹小物件时受弹簧影响可能影响力反馈,手感受不到夹紧部位的实际力道~

网友A:
我把饮料瓶盖的一圈剪掉,只要顶。在夹持固定的小圆盘里填上热熔胶,盖上瓶盖顶。这样不伤桌板。

网友A:
另外,加弹簧的应该是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加弹簧的应该是这里。

加了弹簧,人家卡簧已经不用了!

网友:
这个在哪里买的啊,正需要个小夹具

网友:
适用于做小玩意儿。

网友:
多多上也看到过

网友:
不喜欢用这种夹具怕把桌子夹坏。

网友:
铸铝的  轻薄小巧

网友:
铝的轻巧但还及铸铁的耐用。

网友:
时间长了,活动钳口卡涩的时候,弹簧就不好用了,直接在挡圈右侧垫一个套子合适点。夹紧桌面的翻铆是从侧面锤的吗?感觉不好操作。

网友:
热熔胶堆平

好像以前老站回复过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修锁配钥匙。

网友:
没地方夹,用点力怕就断了

网友:
小台钳不错,就是开口小了点要不夹电路板焊接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做工一般般,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饮料瓶盖的一圈剪掉,只要顶。在夹持固定的小圆盘里填上热熔胶,盖上瓶盖顶。这样不伤桌板。 ...

这个创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