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下这个卡的工具,Netac N500S120G,用哪个版本

楼主(2024-01-18):
这牌还有戏吗,本来想折腾一下插网心云上,找了好几个版本也没有一个对的。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报颗粒ID噻,一包通开如果也不能开,就自己添加颗粒参数开

网友B:
这个闪存58XT随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颗粒ID噻,一包通开如果也不能开,就自己添加颗粒参数开

45, 3C, 9A, B3, 7E, 6B
在Flashinfo也查不到信息,是不是自己查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闪存58XT随便开

新手,折腾成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颗粒ID噻,一包通开如果也不能开,就自己添加颗粒参数开

已解决,感谢大佬,在论坛里搜到个相同的

网友:
2258xt由主控啊,搜主控开卡工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