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骐达通病之游丝断线拆解维修

楼主(2024-01-18):
老骐达会碰到气囊灯闪亮的问题,几年前就自己换了个游丝就好了,近来气囊灯又在闪了,知道是游丝又不行了,想到换游丝又要拆车,就怕烦不想去修了。

结果近几天发现喇叭有时会按不响,想问题扩大出来了,本着能省就省的原则,也不想去换总成了,就把游丝给拆了,看是哪里的问题
拆车略....游丝给拆出来了

这个已经是副厂件了,质量不如原配,开了3万公里就鸽了
拆出来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游丝就是这样一条PFC线

折弯的地方有磨损

嗯....问题就是这

由于我的车没有方控键,里面用到的线只有三条
两条是气囊,一条是喇叭
用耳机线补上

--------------------------------------------------------------------------
附:
如果你的车碰到气囊灯亮,去网络上搜索的话,会有大量的经验和视频介绍,说有个清除故障码大法可以解决,就是连续开关钥匙3次或6次,气囊报警灯就会灭掉
实测是暂时可以让气囊灯不亮,但以后还是会亮出来的
看了官方的维修手册,上面的操作方法其实是进入了检修诊断模式,连续开关钥匙3次,然后根据气囊灯的闪亮间隔来判断故障码
正好游丝断的故障闪灯方式就是长灭
不亮就是代表游丝断、长亮代表什么什么、几长几短代表什么什么
我这个是里面断的多了,就是气囊灯一长两短反复闪亮提示
所以又是那个经验之谈:网络是个闭塞的社会,你要找啥正确答案的话,大众媒体有概率是误导性的

网友:
楼主怕是比较精通修车

网友:
排线不能换一根吗

网友:
最好还是换新排线,那个地方会动,焊接不牢靠。

网友:
上次我也是这样全部飞线救活了朋友的斯巴鲁力狮的游丝,他还是开修理厂的

网友:
有单独游丝排线卖的,不如直接换了。。。

网友:
这经验 和 飞线绝了

网友:
汽车会报故障灯一般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有些媒体动不动就教清码有时只会使得故障被隐藏进而导致更大的故障或者隐患。

网友:
腻害,由于没有经验,再某宝买了颐达副厂的,自己更换,希望捱到换车就满足了。如果有经验的,直接买同规格FFC/FPC软排线就行了。

网友:
这样焊接的顶不了多久吧,还是建议买个新的排线哦

网友:
这样处理会不会误触发安全气囊?安全部件还是慎重点好。

网友:
这游丝估计那种订制PFC排线的地方能自己订制吧

网友:
最好还是把排线换成新的,焊接的地方还会断的,不牢靠。

网友A:
敢拆方向盘的都是大神,不怕气囊爆吗?

网友:
这样补上根本用不了多久,建议换一条为好。这是典型的设计缺陷,PFC外护层太薄了,或者增加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拆方向盘的都是大神,不怕气囊爆吗?

断了电气囊是不可能爆的

网友:
换新的吧,这用不住的

网友:
不用焊,直接改下线就可以了,用表量一下哪几根是好的,然后把接线柱改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排线怎么到了车上叫游丝了

网友:
还是换一根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