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80元买了一个可以传代的绕线机

楼主(2024-01-18):
80元买了一个可以传代的玩意,收到手把断了,不知用什么性质的焊条来补修,生铁焊条还是铸铁焊条?

网友:
先试试再说呗

网友A:
直接换一个,那颗固定的螺丝松开后应该是可以拿掉的,去假货宝买个差不多的换上...

网友B:
用4mm厚的铝板或铝条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一个,那颗固定的螺丝松开后应该是可以拿掉的,去假货宝买个差不多的换上... ...

关键词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原来有一个,用缝纫机电机带动。改电动,就用不着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mm厚的铝板或铝条做一个。

是有感应加热机,但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不知道叫什么

摇把?

摇动把手?

==============

网友:
用308铸铁焊条,3.2直径的大概七八元一根

网友:
在小时候玩过这个

网友:
直接换一个

网友:
全新的50元包邮一台,为啥花80元买一台旧的,把手还断了,退货吧!

网友:
12楼戳心了

网友C:
为什么要废那个劲去修复 原机   而且不一定操作成功除非要原汁原味   不然 用钢筋做一个与字型摇把   手抓位置用ppr管做手抓把   另外连接那头焊接一个刚刚好能吧轴套进去的螺帽  然后螺帽上面攻丝用于锁紧转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废那个劲去修复 原机   而且不一定操作成功除非要原汁原味   不然 用钢筋做一个与字型摇把   手抓 ...

要有DIY的精神,费时费工费力还费钱

网友:
以前有个同款,可惜搬家时忘记搬走,被砸在废墟中了,不过这东西网上有全新的卖,还便宜,估计楼主是没关注过

网友:
用铸工胶能粘住,

网友:
这种东西还要传代?

网友D:
这个玩意它不香么?非要焊!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玩意它不香么?非要焊!哈哈哈

这个东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