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尔的充电器有输出电压,没有电流不充电

楼主(2024-01-18):
正负极接反坏了个快恢复二极管,接了两段铜皮,换了两个0.1欧限流电阻,用了一次过后,再用的时候就不充电了!电压输出正常,线都排查了!会是那里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限流电阻和光耦

网友:
看不出输出是否有可控硅,要是有的话,也需要重点检查,并检查可控硅的触发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问题,有电压接负载就会有电流,除非电压低于电池电压

网友:
输出电压正常,但不充电,应该是358周边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是空载有电压,带载没电流,不叫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
你这个用电子负载明确故障状态,就容易推断病因了

网友A:
如果没有防反接电路就直接加个纯负载,如果有  反加32v左右电压再加负载  看看啥情况。看充电器输出电压  是36v  就加30v左右电压。大于36v  加32v左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防反接电路就直接加个纯负载,如果有  反加32v左右电压再加负载  看看啥情况。看充电器输出电压   ...

卖了个假的快恢复二极管,上电就炸了!!mur1560,拆了板子上的mur1260.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了个假的快恢复二极管,上电就炸了!!mur1560,拆了板子上的mur1260.现在好了! ...

这可挺坑人啊。现在配件的水太深,不好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了个假的快恢复二极管,上电就炸了!!mur1560,拆了板子上的mur1260.现在好了! ...

这是没电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