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ABOT 9W雷达感应球泡简单拆测

楼主(2024-01-18):
价格差不多1瓦1块钱,第一次用拉伯塔这个牌子。雷达感应的好处是感应角度大距离远,但是有时不太稳定,亮灯后延迟25~30秒熄灭,一直想找4000~5000K色温的没找到。

LABOT 9W LED

LABOT 9W LED

测试功率竟然达到10W有点出乎意料,以为有个6W差不多了。但是功率上去了,发现发热比较大,亮灯时间久一点外壳有点烫。

灭灯待机功率有1.2W,这个还是有点高,长期开着不环保啊。商家宣传页面说每天亮灯50次,一年仅用1度电,我怎么算都不止。

简单拆解

KP1079AWP驱动,非隔离、降压型准谐振LED功率开关

KP1079AWP

KP1079AWP

KP1079AWP

KP1079AWP

雷达感应控制板,右侧PCB就是天线,带亮度检测

网友:
  质量不错  这货下雨天都感应到 猫  狗

网友A:
这货装过,有时过于灵敏,有时不灵敏,因为装在走道上,旁边窗户是隔壁家的浴室,只要浴室开浴霸的灯,这个雷达+光线的就以为亮度够了,哭笑不得

网友B:
不了解这个,小板上那个透明的像LED似的东西是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装过,有时过于灵敏,有时不灵敏,因为装在走道上,旁边窗户是隔壁家的浴室,只要浴室开浴霸的灯,这个 ...

确实有这个问题,我这个是环境光线够了有时也会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这个,小板上那个透明的像LED似的东西是传感器吗?

一般电路板上会标注为CDS(光敏电阻),用于检测环境光线,避免白天人走过也亮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这个,小板上那个透明的像LED似的东西是传感器吗?

透明的是光敏电阻之类的感光元件,白天亮度够就不亮灯,小板大面积空白处应该是印制的雷达感应天线,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40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电路板上会标注为CDS(光敏电阻),用于检测环境光线,避免白天人走过也亮灯。 ...

实际上这颗传感器学名叫 光敏三极管,基级由光敏硅基片代替,实际上就是去掉荧光粉的裸片led基片

贴片光敏电阻内部有蛇形走线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的。

网友:
还不错,至少是足瓦的,塑料壳里面应该是金属散热吧

网友:
看着用的是双芯片6V1W的2835贴片,理论上是14W降功率使用。

网友:
还不错的,功率没虚标。

网友:
没搞明白雷达的范围是怎么样的,伞型的吗

网友:
难得一见的实标LED灯,10.64W,减去待机功耗1.2W,实际发光功率应该是9.4W,良心厂家啊,这要是别的厂家不得标个18W,不然哪好意思见同行

网友:
雷达天线跟ETC电子标签里面的一样,一直以为就是一块普通的电路板,原来里面的构造还是有点学问的

网友:
到底哪个芯片是雷达

网友:
多普勒雷达,比红外感应的要好用。

网友:
俺感觉比声控的好用

网友:
多普勒雷达,比红外感应的要好用

网友:
这么小的体积做10W,看来就是打算断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