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三星50S电池组做个PD140W的充电板

楼主(2024-01-18):
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康康家买了一组50S电池组,本来是打算拆电芯用的
到手之后发现原厂电池架和连接片挺好的,就没拆,一直放在那里。
我的电池没拆,就用一下卖家的图片,
直到最近,看着那电池想着完全可以做一块板子替换原厂的保护板,
再将快充芯片一起放上面做成一个移动电源呀。
主要就是选择两个芯片,一个保护IC,一个快充IC
在保护IC方面选择了CW1274,这个芯片最高支持7S电池,用这个完全够了。
最基本的高低压、过流保护,还有温度保护,最主要是这个IC带电池均衡功能。
在快充方面,一开始是选择IP2368的,这个是双向PD100W的,在准备开始做的时候发现还有IP2366这个芯片,这个是支持PD3.1 140W的,也就是28V 5A。
果断选择这个芯片,支持的协议也多。
还有50S电池的性能也好,6S能够支持双向140W充放电。
板子不复杂,就两块电路,连起来就行了,按照官方电路绘制一下原理图。
这里是保护板部分,保护芯片这里的温度保护设置的比充电芯片那里要略大一点。
这里是IP2366部分,这里就更没得说了,就是官方电路抄下来,
自己用的,电容都堆起来,不差那点电容钱,
要注意的是R42那个1K的电阻不用上,
然后再随意摆在PCB板上面,
本来是打算将固态电容和电感放反面的,结果发现放不下,就只能放正面了,固态电容在下面。

电感使用的是这种绕线电感,DCR小一点,功率大。
焊接啥的就不拍了,也没什么,然后就是焊接好的样子。
这里有两个温度探头,这两个温度探头B值是不一样的,这个要注意一下。

背面也是老传统了
在外面用可调电源确认加电什么的都正常之后就可以焊接到板子上面了,
在焊接电池的时候也是慌的不行,这要是短路一下,不得烧个窟窿。

电池总正极在这里设计了一个短接口,在电池都焊好后再将这个短接口一坨锡给连上。
到这里一个双向PD140W的移动电源就做好了,
由于条件有限,只能测试100W放电。
放电过一段时间后摸一下MOS管和电感都是温热,最热的居然是芯片,
这个芯片上面又不走功率,居然还挺热。
最后就是测试一下纹波, 5V压差最大,电流用3A看了一下。纹波还可以。
提取码:XDZZ

网友:
电池均衡好评

网友:
挺高级的还是buck-boost拓扑的~

网友:
电池组看起来不便宜的样子

网友:
厉害,这能开工厂干了~

网友A:
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芯片本身不过电流,为什么会很热呢?是开关频率太高了还是怎么的?不太明白。希望有高人解答。

网友(2024-08-06):
好羡慕你们这些有技术的

网友:
电池好,手艺更好。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芯片本身不过电流,为什么会很热呢?是开关频率太高了还是怎么的?不太明白。希望有高 ...

芯片热是因为集成了栅极驱动器,还有电荷泵驱动,mos充放电的时候,电流还是挺大的

网友:
用小CISS的MOS管不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