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护眼IPS和护眼OLED哪个护眼效果好

楼主(2024-01-18):
准备给孩子买个笔记本,都是莱茵认证,都是DC调整,不知道哪个好一些,一个是A豆,一个是无畏。

网友A:
自发光的会刺激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发光的会刺激大一点

自发光对眼睛有害一下?

网友:
IPS的护眼,自发光OLED的伤眼

网友B:
要不弄个老式灯泡吧,那个不伤眼

网友:
我的看法是选择高端的屏幕会好些低端的屏幕不够清晰通透更伤眼。

网友C:
新技术应该好过旧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技术应该好过旧产品

白炽灯和LED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弄个老式灯泡吧,那个不伤眼

大妹子,你们家孩子把家里的灯泡连上网线上网?

网友:
买个清晰通透的,

网友:
不管哪种,分辨率越高越好,现在的系统都能够优化字体大小,分辨率越高,字体看着越舒服;其次是用电脑的时候,环境亮度一定要高,相应的显示屏亮度也要高一点,人眼最怕的是亮度不够,近视基本上都是亮度不够照成的;最后,显示屏再大,都不能长时间盯着,一般一两个小时就得停止至少10分钟休息下。

网友:
使用笔记本时把室内灯打开,这样护眼一些。最护眼的办法还是少用笔记本,别的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D:
建议选战66系列.A豆我买过一台,不怎么样.战66系列我买了十几台.选广色域的机器就行,不要选2K 4K分辨率那种,13 14寸本来就小,还要上高分辨率,瞎死人.
楼上说的很对,外部光源要足够.卤素灯我觉得挺好的,那种折叠支架搭配.
另外如果居家使用的话,还可以外接显示器.进一步降低眼睛疲劳.
因为我本身就是高度近视,所以我对这些玩意都比较在意.

网友:
笔记本,选磨砂屏吧,或者叫雾面屏。 不反光,这样对眼精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选战66系列.A豆我买过一台,不怎么样.战66系列我买了十几台.选广色域的机器就行,不要选2K 4K分辨率那种, ...

11楼朋友说选高分辨率的,你说高分辨率瞎死人,我有点不懂,分辨率高,不就是清晰吗?清晰点,眼睛不是很舒服吗

网友:
自发光坑定有蓝光危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楼朋友说选高分辨率的,你说高分辨率瞎死人,我有点不懂,分辨率高,不就是清晰吗?清晰点,眼睛不是很 ...

分辨率要跟尺寸成正比.例如主流办公24寸用1080p没问题.更大的27 32用2k也可以,我反感的是小尺寸屏幕上高分屏.win系统还自动给你放大了,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要跟尺寸成正比.例如主流办公24寸用1080p没问题.更大的27 32用2k也可以,我反感的是小尺寸屏幕上高 ...

请问,15寸分辨率应该是多少?护眼的

网友:
液晶的好些。分辨率我反而喜欢低的,高分辨率显示的字体偏小,调大了效果也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5寸分辨率应该是多少?护眼的

你拉几个品牌的15寸笔记本对比.
只要没写高分屏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战66页面针对屏幕有介绍,抗眩光,高色域,高亮度,低蓝光.
抗蓝光的方式一般有两种,软件以及硬件.软件护眼现在大部分手机都有,好处是容易实现,坏处是偏色
不过硬件抗蓝光,据我所知,最早是由飞利浦显示或者电视部分型号带的.好处是不偏色.坏处是没什么厂家用,创维后面也有硬件抗蓝光的型号了.只是他们都没做笔记本.做了我也不敢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