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铅酸电瓶的内阻跟着电量的多少而改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1-18):
最近买了一个内阻仪在玩发现了这么一个事

网友A:
看一下图中的方程式,你就明白了

网友:
锂电,铅酸 都是这样,电量不同内阻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图中的方程式,你就明白了

你这个电子数在哪家买得,多少钱?看了几家好像都不太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子数在哪家买得,多少钱?看了几家好像都不太靠谱。

没花钱,学校图书馆,超星电子书截图的。电动车蓄电池维护与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花钱,学校图书馆,超星电子书截图的

还是学生好!  不过现在越来越少有研究铅酸的了,都研究锂电了。好像铅酸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C:
二氧化铅和铅的导电性都比硫酸铅好得多,这下能理解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氧化铅和铅的导电性都比硫酸铅好得多,这下能理解了吗?

还有硫酸的导电性比水好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硫酸的导电性比水好很多很多

硫酸只是浓度的变化,当然也影响内阻但不是主要因素。

网友:
手中有内阻仪可以随时检查电池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其实是很方便的。感觉有条件的,无论是DIY或购买一个,都有必要。

网友D:
是这么回事,我的汽车电瓶上次没电了,测试内阻94mΩ,然后充满电又变回6mΩ了,当时以为坏了,但是充满电正常启动,两个多月过去了,也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这么回事,我的汽车电瓶上次没电了,测试内阻94mΩ,然后充满电又变回6mΩ了,当时以为坏了,但是充满电 ...

由充放电电化学反应式可知,电池放电后内阻变大,充电后内阻变小是铅酸电池的特性,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充放电电化学反应式可知,电池放电后内阻变大,充电后内阻变小是铅酸电池的特性,是正常的。 ...

具体是怎么可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可知的呢?

1.二氧化铅和铅的导电性都比硫酸铅好得多,2.放电过程中水越来越多,硫酸越来越少,硫酸的导电性比水好很多很多,水的导电性比硫酸差很多很多,也可是说同样的间隔距离,水的电阻比硫酸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