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老哥知道这个英国产DEVLIN键盘吗?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24-01-18):
垃圾佬找了个键盘,是一个30多年前测试线路的仪器,拆了这个键盘下来,这个还有利用价值吗?接了USB线接电脑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用不了

外观
英国的
拆掉盖板
PCB
接口是4针的水晶头,AMP插件
键轴,不知道是什么轴

键帽做工还不错

接了USB线,不识别该设备

网友A:
30多年前的,我猜大概率是PS/2...

网友:
这个轴有点意思啊,不知道手感如何,感谢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多年前的,我猜大概率是PS/2...

表示同意

网友:
三十年前哪来的usb键盘?你还接个usb头儿。看电路是没有稳压的,搞不好IC都被usb电压击穿了

网友:
键帽如果和樱桃MX轴通用的话还能再利用。其余拆件。

网友:
应该改ps2才对吧

网友:
手感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多年前的,我猜大概率是PS/2...

我非常赞同

网友:
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四条线的设备就是USB协议

网友:
只有收藏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手感应该不错

网友:
接个圆口试试,毕竟太老了。

网友:
ps2的老键盘了,手感应该不错的

网友:
古董键盘了,一般用不上,咸鱼上卖挺贵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多年前的,我猜大概率是PS/2...

这么老的键盘,就算用的通用协议也大概率是AT键盘,那时候PS2可是稀罕玩意
看接口是四线的,AT和PS2都是五线,专用通讯协议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切割PCB板改无线哈

网友:
估计是PS/2接口 4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