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万用表测电脑CPU电压测不到,是CPU电压的频率太高影响的吗?

楼主(2024-01-18):
UT136B测电脑CPU电压测不到,主板正常工作,是CPU电压的频率太高影响的吗?

网友:
这肯定测错地方了,要么就是有助焊剂挡住了,直流带点纹波而已,不至于测不出来。
如果cpu会自动调节频率,电压也会跟着变。

网友:
估计是测错地方了吧?

网友:
这表你测ACV?
基本没戏

但测DCV应该可以,测电感与电解连接点, 而测电感前端的DCV,大多数表是OK的
61E是不行的

网友:
接一个低通滤波器应该没有问题,但是CPU的直流供电是比较稳定的啊。由于PWM调节,测的地方不对干扰是很大的,这个频率很高,一般的万用表都受干扰,在滤波电容之后的电路是比较纯净的电压,应该是可以测出来的,否则脉动直流,CPU也难正常工作。

网友:
多半测错地方了,你看那些修主板的视频,测供电都用的101、15B+这档次的。136B+需然便宜,也不至于测不出来

网友:
这些电压貌似都是测的电感位置的电压?

网友A:
cpu供电是dc,没有频率啥事儿。如果你用dcv测不到基本上是量错位置了。如果用acv量就是用错档位了。万用表不是无所不能的,工具怎么用核心还是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是dc,没有频率啥事儿。如果你用dcv测不到基本上是量错位置了。如果用acv量就是用错档位了。万用表 ...

直接怼到电感前后都测不出,表笔是针式的,主板是nuc7i5

网友:
很多主板是喷了防潮漆的,会不会是表针没有接触到金属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怼到电感前后都测不出,表笔是针式的,主板是nuc7i5

慢慢找原因吧,这个我有100%把握能量出来,虽然没量过你这个板子,但我接触到的SOC没量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找原因吧,这个我有100%把握能量出来,虽然没量过你这个板子,但我接触到的SOC没量不到的。 ...

搞了多年维修,测个电压没有问题,那主板上别的电压都可以测出来,就CPU供电测不出来,改天换福禄克试试看

网友:
CPU供电肯定是DC,纹波过大甚至会损坏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多年维修,测个电压没有问题,那主板上别的电压都可以测出来,就CPU供电测不出来,改天换福禄克试试 ...

改天换福禄克试试看

静候佳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了多年维修,测个电压没有问题,那主板上别的电压都可以测出来,就CPU供电测不出来,改天换福禄克试试 ...

测不出来很正常,很多人都有遇到某些型号的表测不出来!总体来说不是表有问题,而是表不适合测量这里的电压。虽然理论上是直流,但毕竟是高频出来的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了多年维修,测个电压没有问题,那主板上别的电压都可以测出来,就CPU供电测不出来,改天换福禄克试试 ...

而且,尤其是优利德一些速度快的表,比如UT61E,61E+,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基本都是承永的芯片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不出来很正常,很多人都有遇到某些型号的表测不出来!总体来说不是表有问题,而是表不适合测量这里的电 ...

既然是直流就没有测不出来的道理。可能测不准,但不可能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怼到电感前后都测不出,表笔是针式的,主板是nuc7i5

建议:你在表笔前加个低通滤波器,例如10k,0.01uF的组合,甚至截止频率更低点,如果能测出,那很大可能是pwm调节DC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尤其是优利德一些速度快的表,比如UT61E,61E+,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基本都是承永的芯片方案! ...

会不会是自动量程的缘故?
ZT219有时遇到自动量程不停切换,用回手动量程就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直流就没有测不出来的道理。可能测不准,但不可能测不到

大多数是因为量程切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