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东成DDZ1800-120水钻机把手怎么拆开?

楼主(2024-01-18):
东成DDZ1800-120水钻机电源线破损,准备自己换条电源线,但是把手上6个螺丝拆下后把手左右两部分无法分离开,电源线那一头可以分离,靠近电机这一头分不开。请教下知道的师傅,这款钻机的把手是怎么拆下的?

网友:
只让看半边脸

网友:
你把前边固定金属机头部分那4个螺丝拆开看看能不能打开

楼主:
已补充侧面照片

网友:
先把头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