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2246en开15177 128g开卡失败问题

楼主(2024-01-18):
盘是德乐derler T1的 ,装完win10 进去直接找不到硬盘了,发现系统识别不到了。于是心思开卡,打开之后闪存上写的是闪迪的15177 128g别的信息没有。主控是2246en,找了好几个2246en的开卡工具,45,3A,A4,93,7A,51这个只有64没有128 的。flashinfo下查询也是只有64 的,没128的。我用工具给自动的64的开也是提示错误。dram test过不去 miss compare还有别的提示,换了所有的dram设置组合也过不去。请大神给个方向。、

网友:
缓存问题或开卡时缓存没选对

网友A:
64+64开卡设置问题

网友B:
楼主上张板子照片让大伙给你看看,基本上还是设置问题,DRAM缓存大小容量和频率没选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张板子照片让大伙给你看看,基本上还是设置问题,DRAM缓存大小容量和频率没选好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64开卡设置问题

请问怎么设置 ,板子图已上传

网友(2024-05-14):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德乐的板,到目前为止依然没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