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固态开卡 把闪迪bics4 QLC 512G开回TLC 384G?我这是什么颗粒?求解

楼主(2024-01-19):
去年固态低谷618的时候买的杂牌固态512G 只要不到90元,遇到的问题:温度固定在40度不变,写入20G后就出缓掉速度到20M,基本无法用
拆开发现是9082hp主控,还有三片后打标的颗粒,标的闪迪。

查flash信息,是闪迪的bics4 qlc颗粒

主板上三片flash,按常见的128G和256G是怎么开出512G的?

上开卡工具,读出的居然是128GTLC?

查flashid工具,也是显示TLC,128G
这么换算,128G*3=384G,128G*4=512G
如果是把3bit 的tlc开成了4bit的tlc,那么128*3*(3/4)刚好就是512G了??
坛里一顿找工具,刚好找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2&highlight=9082HP @大磊78236 大磊大哥发的开卡工具,颗粒一样
于是用开卡工具按384G开卡

成功开卡,温度信息有了,跑hdtune文件基准,缓内128G,但是128G后也掉到20M了

这个128G让我感到疑惑,我现在开384G到底是开的qlc还是TLC,是我开qlc物理上512g然后开384G还有128G没用上,所以才有128G缓存吗?
这个到底是tlc颗粒还是qlc颗粒?

楼主:
重开回512G,缓内居然也有128G了,看来是固件问题

网友A:
你就是开成200g还是过128g才掉

网友B:
BiCS4Q,这个方案我们这里做过很多,你开卡用的固件很旧了,现在一般用24年的版本。这是纯正地道的QLC,这个是171GB/DIE,1CE1DIE的,不用相信查询软件,他们的数据库不精准。颗粒性能很低,缓外速度有20算不错了,我们出货使用的ink,缓外只有1-5MB写入,有一些读取校验也不过,返修回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开成200g还是过128g才掉

因为原本自带的是20g就掉了…所以才有此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CS4Q,这个方案我们这里做过很多,你开卡用的固件很旧了,现在一般用24年的版本。这是纯正地道的QLC,这个 ...

大佬有新的固件能发一份吗p_94@live.cn

网友C:
温度固定40度其实那个也是虚标啦,

网友(2024-04-30):
能不能把软件发我份谢谢 78591339@163.com

网友:
跟你的颗粒一摸一样,大佬能发份工具吗?谢谢1073417541@qq.com

网友:
难道TLC跟QLC现在也能切换了

网友(2024-07-16):
能发分固件嘛大哥。没家园了。谢谢。563844004@qq.com

网友(2024-09-18):
想不到还是真的

网友:
哈哈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
硬盘 空闲不能分区这么办  有大佬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原本自带的是20g就掉了…所以才有此疑问

很多固态,缓内大概是容量的1/4,这个512G的,缓内大概是120G左右。如果开成200G,缓内应该是5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固定40度其实那个也是虚标啦,

应该是虚标。很多杂品固态主控温度很高,所以有的商家在量产时就设定温度不超过某某度,甚至直接指定温度值。

网友:
能开出来都是好使

网友(2024-11-15):
能发下吗?第一次知道要85家元才能下载150149205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