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给写代码的同事换新电脑,求推荐配置

楼主(2024-01-19):
现在不管搞Java还是前端,IDE都太吃资源了,原来电脑已经陆续升级了SSD,但是跑起来还是吭哧吭哧不堪重负,所以打算升级一下CPU主板内存。

旧电脑是2017年左右配的,B150、250的芯片组,内存是DDR4,单条8G为主,具体频率不清楚了,散热器都是是超频3红海至尊版。

预算每台3000元,不知道能配到什么样,希望用带核显CPU,搞开发最需要的是CPU和内存性能,对显卡无要求。

机箱硬盘内存散热器如果能兼容,能用原来的就最好了,因为需要升级10来台,想尽量把钱花在刀刃上,尽量提高CPU和内存配置。

另外,工作用,稳定性也重要。不选拆机货,不超频,不用AMD,不用小品牌主板内存。

请朋友们帮忙参谋一下,谢谢。

网友A:
省钱方案:
Intel 酷睿 i5 12400=1480
微星PRO H610M-E DDR4 =600
内存继续用DDR4,再加一根
威刚万紫千红 8GB DDR4 3200=300
合计:2380

新硬件方案:
Intel 酷睿 i5 13400=1700
华硕B760M-P DDR5=999
威刚威龙D300 32GB(16GB*2) DDR5 6400=739
合计:3438

网友B:
其他可以理解,但“不用AMD”,想AMD如何让楼主不满意了,愿闻其详。

网友B:
原来的CPU是什么型号?原来的主板如果不是特别差的话,升级下CPU和增加内存会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B:
还有,如果只换CPU和加内存与三大件都更换两种方案相比,十几台下来的工作量可不能相提并论这个也需要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方案:
Intel 酷睿 i5 12400=1480
微星PRO H610M-E DDR4 =600

谢谢推荐。我更倾向于新方案,从cpubenchmark来看,分数高了不是一点点。我在用的i7 10700f是16527分,而i5 12400就有25304分,感觉超出预算几百元也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可以理解,但“不用AMD”,想AMD如何让楼主不满意了,愿闻其详。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是一直没用过,心态比较保守。

因为我知道近年来AMD的新品性能提升很快,性价比高,但我还是想保守一点。如果我不说清楚,很多朋友推荐AMD的配置,那也浪费大家心情,所以就直接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CPU是什么型号?原来的主板如果不是特别差的话,升级下CPU和增加内存会是更好的选择。 ...

我主帖里提到了,是B150、B250这些芯片组的,因为是2017年前后配的,确实已经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如果只换CPU和加内存与三大件都更换两种方案相比,十几台下来的工作量可不能相提并论这个也需要考虑 ...

这个问题不大。我们有很多闲置旧电脑,一台台装好给他们替换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我更倾向于新方案,从cpubenchmark来看,分数高了不是一点点。我在用的i7 10700f是16527分,而 ...

网购价格可以便宜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购价格可以便宜600+

请问13600k性价比是不是更好(就是真超3000元了)?

网友:
新方案应该性能明显

网友C:
提高性能方面,除了CPU、内存、主板外还要来一条1T及以上新版SSD啊!!!这个很重要,对性能提升很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13600k性价比是不是更好(就是真超3000元了)?

带K后缀的没有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K后缀的没有核显

带f的是没有核显 带k的是可超频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性能方面,除了CPU、内存、主板外还要来一条1T及以上新版SSD啊!!!这个很重要,对性能提升很明显。 ...

嗯,好哒。大部分同事已经用上512或更大的S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K后缀的没有核显

好的,我忽略了这一点。

网友:
京东上直接选品牌机就好!主打稳定,,

网友:
内存16G开发应该不够用吧,cpu差不多就行找个性价比高的,主板建议不要省钱挖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忽略了这一点。

带K的有核显,并且可超频。我也打算配一台写代码的主机,但是我的目标是AMD 7700,不配显卡了,虽然它的核显很弱,但是比我的I7 4790K核显强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