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煤气灶换灯珠你玩过吗?LED不亮了,现在钱难挣,能省就省吧。

楼主(2024-01-19):
100W的LED突然不亮了,既然手上有工具,那就动手吧。

想好了,如果是电路板没输出就不修了,俺也不会。如果烧灯珠,那就修一修。
运气好,是灯珠烧了,打开煤气灶开工。。。。
请看图

煤气灶换灯珠非常好使,但也要控制好,不然灯珠上的塑料要融化的,哈哈。。。。

网友:
我都是煤气灶换灯珠,火开到最小,用镊子拨。

网友:
如果配合测温工具可能更容易控制火候。

网友:
感觉这跟炒菜一个原理,火候掌握不好都会糊。

网友:
这个最方便,家家都能换

网友:
这灯的块头真不小

网友:
煤气大法好!那是真的好!

网友:
我试过条形的,把灯条烤糊了

网友:
100w才这么大的板子?

网友:
很早的时候一直是这么用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煤气炉的灯珠挂了

网友A:
看标题我还在琢磨什么样的煤气灶还带灯的?
100W的LED用在什么场景呢?

网友:
好像直接把灯珠取掉就能亮了?

网友:
灯芯流化了用不久

网友:
标题前加个”用“字就不容易误解了。

网友:
这个估计用不久,这么大功率散热不行

网友:
加一块铝板,下一步就是折腾控火,控制温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我还在琢磨什么样的煤气灶还带灯的?
100W的LED用在什么场景呢?

同样疑问,完全被骗进来的哈哈

网友:
看铝板上涂料都龟裂了,已经用了很久了,修好还能造几年。
我一个灯也是黑点了一个灯珠,用烙铁移换几个都烫的烂掉不亮,后来短路掉了才亮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