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台式表的电流档

楼主(2024-01-19):
开路

闭路

测一个电流

大家自己看,看到什么是什么

网友A:
我看到楼主可以坚持60分钟

网友B:
挖,能坚持60分钟

网友C:
又来炫表了吗,这表开路短路都有底数,是不是后面那几位只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能坚持60分钟

哈哈,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来炫表了吗,这表开路短路都有底数,是不是后面那几位只能参考? ...

仅供参考,哈哈

网友D:
又来炫表了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来炫表了了呀。

哈哈,说明你们不认真啊

网友E:
34401A测试小电流时的波动情况,其实了解其内部电路原理图的话,很好理解。
34401A的DC 10mA和100mA档共用5Ω的取样电阻,0.1uA的电流,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是0.5uV。

手上的3478A,DC 30mV档,短路输入端时,短时间内电压波动是0.5uV。
而34401A测试小电流波动是0.1uA左右,也是对应0.5uV。
看来34401A测试uV级电压波动情况,可能与3478A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401A测试小电流时的波动情况,其实了解其内部电路原理图的话,很好理解。
34401A的DC 10mA和100mA档共用5 ...

哈哈,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是做基准了?看不清啊,什么芯片

网友:
楼主又在展示他的好设备了,强烈建议楼主包邮送给我

网友:
这位兄台的意思是加勒比一部大概也是60分钟
说奸人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楼主可以坚持60分钟

切,5分钟,我感觉,

网友F:
台表一般都要预热1个小时以上,问过厂家,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台表一般都要预热1个小时以上,问过厂家,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我都快三年没关机了!预热太麻烦了!当然,三年不校准,很多东西也不是很靠谱了。哈哈。就是自己觉得准就行!玩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都快三年没关机了!预热太麻烦了!当然,三年不校准,很多东西也不是很靠谱了。哈哈。就是自己觉得准就 ...

如果不是要求特别高的精度,也没必要一直通电。
我用已上电4小时以上的10V基准测试。
HP3478上电1分钟后测试10V基准电压,与上电4个小时后测试10V基准电压,尾数只差1-2个字,也就是0.001-0.002%。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快三年没关机了!预热太麻烦了!当然,三年不校准,很多东西也不是很靠谱了。哈哈。就是自己觉得准就 ...

大佬你不用交电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要求特别高的精度,也没必要一直通电。
我用已上电4小时以上的10V基准测试。
HP3478上电1分钟后测 ...

不是说精度要求高,主要是热机耽误时间,一般都不是有计划的开机使用,都是突然性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精度要求高,主要是热机耽误时间,一般都不是有计划的开机使用,都是突然性的需要! ...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通常不需要热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