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电机的线圈咋拆开?

楼主(2024-01-19):
小盆友的车轮转出来彩色灯光,就是一个发电机?

能拆点铜线不?(最近拆铜上瘾)撬下轴承

得到磁铁

铜线藏在齿形铁心里吧?咋拆出来?

网友A:
这个很有意思。。。应该是感应发电吧

网友:
那能有铜啊,都是铝的

网友:
这个不错,不用担心电池没电就没灯光了

网友:
没看见线圈

网友:
看上去就算是有铜,与拆开的工作量相比都很不划算。

网友:
大概按克计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用小电池的,因为时间长了就暗下来到不亮了

网友:
论坛之人拆机难免破破烂烂!

网友:
这个拆起来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意思。。。应该是感应发电吧

按照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线圈中磁通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那么磁铁在线圈中转动咋达到磁通变化呢?

网友:
摩电机,和当年自行车灯上的电机一样,和现在的微风电扇也一样的结构

网友:
估计没撒铜线。。。谢谢分享

网友B:
这能拆多少铜呀,就发光二极管的供电,

网友:
一般是铜线,很细,这个转速线圈匝数不会少,铝线容易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线圈中磁通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那么磁铁在线圈中转动咋达到磁通变化呢? ...

磁铁不动,车轮上的线圈和轮子一起转动

网友C:
这个轮子在超高速运转下是不是会导致LED击穿,甚至短路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拆多少铜呀,就发光二极管的供电,

沿轮圈有10多个各色led需要好多铜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轮子在超高速运转下是不是会导致LED击穿,甚至短路着火?

放心吧,磁铁磁性很弱,类似于横流发电,转的快只能闪的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铁不动,车轮上的线圈和轮子一起转动

嗯,磁铁套在轴上比较紧,线圈随轮子在磁铁上转动,记得物理老师是把磁铁插拔进线圈时电流表才摆动指针,而磁铁在线圈中转动,表针不动~咋么反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