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来无事,做个小玩意,有点不解请教一下

楼主(2024-01-19):
没事看视频看到的别人自己作的ATX电源测试仪,就是插座加几个指示灯,挺好玩的,打算自己也做一个玩玩。

后来看到有铝壳电阻,决定一起装上,当假负载用。计划是12V用两只25W4欧电阻,5V用两只25W2欧电阻,3.3V用两只25W1欧电阻。
买的4.2mm的洞洞板。

一个开关是电源开关,一个红灯时5Vstb的指示灯,一个绿灯时PG信号的指示灯。还有三个白色指示灯分别是12V5V3.3V的。
六个电阻用六个开关独立控制,按计算是12V是3A+3A,5V是2.5A+2.5A,3.3V是3.3A+3.3A
通电测试12V和5V开启负载后正常,可3.3V开启一只1欧时就被拉低到2.8V了,这3.3V标称14A啊,为啥带载能力这么惨?

网友:
ATX电源测试仪,测测电阻

网友:
说明电源坏了,

网友:
铝壳电阻就是穿了个马甲

网友:
感觉简单的测试没必要上这么大电流吧,不过刚好手头有这些电阻刚好用上也不错。

网友:
电源太虚了,该补补了。

网友:
不错,基本够用了,注意散热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说明电源有毛病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说明你的电源是古老的联合稳压模式,在3.3V都没有用独立磁放大稳压;在其它几个电压负载低时,就会造成另外一个带载电压低。

3.3V由于电压低,稍有变化就会跑出额定范围,所以一般这种老电源会在这一路使用独立的磁放大稳压;好一点的电源会同时在5V使用磁放大稳压,也就是3,5V双磁放大。

现在新出的ATX电源,一般电源变压器只输出12V,然后3,5V都通过DC-DC稳压,达到精准的输出电压。

电源这东西,该换的还是要换,新电源效率高多了,效率高发热就少,风扇声音也小;可以提升整台电脑的品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
负载有点小,不过也能使故障暴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
负载有点小,不过也能使故障暴露吧?

我测了一个金河田电源,只开电源空载时功耗有11W,六个负载电阻全开,实际功耗达到了154W

网友:
会不会元件老化了?

网友:
我回去找找配件做一个

网友B:
老电源3.3v是开环,输入来源于5v,5v,12v复合采样,因此当5v,12v负载很小的时候 3.3v带载能力有限,想增强3.3v带载能力,必须同时增大12v 和5v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电源3.3v是开环,输入来源于5v,5v,12v复合采样,因此当5v,12v负载很小的时候 3.3v带载能力有限,想增 ...

刚又试了一下,你说的没错,12V或5V有负载后,再开3.3V的负载,3.3V就不掉电了

网友:
可以测试电源的带载能力,挺不错的。

网友C:
12V加负载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加负载后再试试

12V或5V有负载后,3.3V带载没问题了。

网友:
做的很漂亮!实用 !感谢分享!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