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DZL300SS01 如何使用

楼主(2024-01-19):
充电器是全新买来的,结果到手接上了电池插上电是绿灯,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电压输出。输出端除了有充电插头还有一个四线的排插。哪位大神知道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各位大神求回复

网友A:
标贴说了先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贴说了先看说明书

有说明书我还问?

网友B:
你那个三石充电器只接正负极不行么

网友:
充电柜上拆下来的吧

网友B:
是一样的吧

楼主(2024-02-18):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三石充电器只接正负极不行么

直接接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是的  怎么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说明书我还问?

全新没说明书找卖家问。

网友C:
接个电水壶当负载就有电压了,四根线先不用管。

网友D:
输出端有继电器吧,不接电池,继电器不工作,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个电水壶当负载就有电压了,四根线先不用管。

接了负载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有继电器吧,不接电池,继电器不工作,没有电压输出

接了电池还是不行

网友:
那四根线,有两个短接就有输出了

楼主:
就是电压稍微低了点,可能万用表的问题。刚开始量了四线有电压不敢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压稍微低了点,可能万用表的问题。刚开始量了四线有电压不敢短接。 ...

怕啥,有啥不敢接,我也没有说明书,网友说这可能是充电柜子输出指示用的,我一想两根是灯,两个可能是不是柜门闭合开关,就挨个短接就有输出了,反正电压低也不怕

网友(2024-10-18):
引用 网友B:
是一样的吧

你好,短接那两根线?我也有两个这个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