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打理现代老途胜收音六碟CD卡带三合一哑巴机

楼主(2024-01-19):
到手状态收音正常 卡带运转正常 声音不太对 后观察是磁头太脏 六碟CD卡住不动作 整机灰尘大 脏 拆机搞卫生修复六碟机芯。

主板一览

卡带机芯  玩这么多车机 这种卡带机芯第一次见

面板 标准双腚

主板和五金框架 洗干净后

面板洗干净后 2007年的 塑料有老化 有些按键掉了 502修复

看下卡带的结构 由于这台卡带不是很脏 所以没有进行往日的常规操作 也就是全部打散 拆除电路部分之后 整体做了清洁 酒精擦拭了磁头 复装

六碟CD和卡带都是通过这个小板和主板连接的

清洁复装后

下面是六碟机芯部分 卡机 正时全部错位 重要的齿轮卡掉一半 后面用取型法 加铸工胶修复齿轮 此机家用不颠簸齿轮应该可以用的住 搞卫生 洗光头 对正时 复装 正常

组装好 开始整机复装

CD

卡带

收音

背景灯和屏幕实际肉眼看是黄色的 手机拍出来却翠绿翠绿的 不知咋回事

完结撒花

网友A:
可能是手机拍照色温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手机拍照色温调整了。

不清楚 我就直接拍的 看闲鱼 他们拍出来也是绿的 有一个拍出来黄的

网友B:
有点复杂,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要是讲讲这么对正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复杂,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要是讲讲这么对正时就好了

这个是松下二代六碟 在百度上搜一下松下最新六碟正时 就有详细方法 我就不赘述了

网友C:
楼主高手啊,话说还是单碟好,不容易坏

这东西是不错,但是家用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啊,话说还是单碟好,不容易坏

这东西是不错,但是家用没啥用

你不是车机爱好者而已 所有车机都可以家用

网友:
和道奇比不知道怎样,当年有一台道奇6碟的,玩了一年多,转手了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玩车机了,前段时间时间把珍藏的别克新世纪也出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是车机爱好者而已 所有车机都可以家用

我是玩音响的,十多年前我的车机就是自己研究打磨的

车机和家里的高端音响没有可比性

网友:
这东西机械部分老牛了

网友:
楼主还手艺啊

网友:
手艺绝对不一般

网友:
六碟卡碟,单碟好。

网友:
当年这机厂家采购也不便宜!

网友:
好手机,拆的真细,不懂这玩意儿

网友:
家里还扔着十多台车机,基本都是日系的,主要是没锁,而且家用也很不错

网友:
手艺不 错,车机方方正正的挺漂 亮

网友:
没有功放的车机就是哑巴车机

网友:
我有台车是装的法索的,那做工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