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卡不认ID求助:No Flash found,Please Check Flash ID

楼主(2024-01-19):
2263XT 买了583转接卡,搞了开卡软件,现在不认ID 有没有大神看看怎么搞,。

网友A:
换个开卡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开卡软件版本?

有推荐吗? 换好几个了

网友:
cmg2不是L06b吗?63xt好像没见过L06b的固件

网友:
这个只能用不同软件试

网友B:
读一下闪存ID?…… 这颗粒的印字看着有点山寨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一下闪存ID?…… 这颗粒的印字看着有点山寨味道?

咋读?求教

网友:
这字体9.9成是后打的

网友C:
100%后标的闪存,看看真实ID是多少吧

网友B:
smi_nvme_flash_id-0.272a …… 用这个工具软件就能看见闪存真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_nvme_flash_id-0.272a …… 用这个工具软件就能看见闪存真身了

大神 用这个后显示
Fw   : 0213
Size : 1019 MB
Controller : SM2262AA
Bank00: 0x32,0x32,0x36,0x32,0x41,0x41,0x0,0x0 -
Pure Spare Blocks   : 0
Running Spare Blocks: 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后标的闪存,看看真实ID是多少吧

Fw   : 0213
Size : 1019 MB
Controller : SM2262AA
Bank00: 0x32,0x32,0x36,0x32,0x41,0x41,0x0,0x0 -
Pure Spare Blocks   : 0
Running Spare Blocks: 0
大神 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Fw   : 0213
Size : 1019 MB
Controller : SM2262AA

要短接进入rom模式,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短接进入rom模式,查看

就是短接后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w   : 0213
Size : 1019 MB
Controller : SM2262AA

ID明显不对啊

网友:
颗粒一角打了个b16

网友:
直接在量产工具里面点那个盘旁边的小蓝色的图标进去看看ID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对?

网友(2024-03-22):
直接添加颗粒参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