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全宇宙超强恒温电烙铁-delixi 60W内热式开箱开拆,看是否戳人

楼主(2024-01-19):
最近拿到全宇宙超强恒温-delixi 60W内热式烙铁

开箱,写得好,带运放,还内有测温元件,全恒温,全宇宙高大上,

下图这个样子,把三个地方松开一下

开拆,

内部看看,是否戳人?

看来是这家贴牌的,便宜,不贵。

最后复原,温州货,还加上OEM,留下做备胎,主力还有更好滴。

网友:
请问电路板上哪个是高精密运算IC,我老花眼了,看不清楚。

网友:
强不是它的特点,  没事来戳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你看错了................人家写的是调温,调温............不是恒温............不是恒温............不是恒温

网友:
可控硅调功率电烙铁

网友:
“内含感测器”,不是测温元件,你看错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是真没细看调温两字

网友:
简单的可控硅调压调温,运放没看见,发热芯就两根线,测温原件肯定也没有

网友:
10来块的东西,,,其实还不错的

网友:
楼主对恒温和调温是不是有误解?还是打错字了?

网友:
2021年1月31日我在拼多多15.5买的,挺好用,2021年6月17日MOS烧了,短接修好,换过烙铁头,现在还在用,烙铁芯可更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0921-1-1.html

网友:
我用的是三插头的,多了接地

网友:
这样的烙铁不要买牌子货,因为贵。普通的烙铁随便买就是了,价格还便宜,里面的东西一样

网友:
淘宝用红包撸的 价格3.8到5.8 使用效果都不如936

网友:
这种只是调温,不是恒温,可以拿来改白菜白光

网友:
你是对全宇宙有什么误会吗?这烙铁妥妥的静电杀手。

网友:
被恒温芯片迷惑了

网友:
可控硅调压电路,做工比较工整
看价格合不合适啦

网友:
测一下功率看能不能到60W

网友:
看做工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