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华磁带随身听 AIWA hs-p30 电机不转维修求助

楼主(2024-01-19):
网上淘来的P30,单放机,机芯有点类似简化版的J303系列机芯,电路板简洁清爽。 轻车熟路的换了电容,查补了过孔,以为手到擒来。结果装好试听只有沙沙声。电机不转,手拨铜轮带动磁带是可以发出声音的。我判断是电机伺服部分的问题。然后查了6612S的电路,发现芯片接VCC的4脚是0V,一路查4脚走线到D6的原件处 还是0V,隔壁脚是2.4v。到此就不知道咋修了。来这里求助大家了。  后来我还切断了4脚和D6的连接,然后把2.4v短接到6612s的4脚,开机电机转有声音,但速度很快,无法调整速度。

网友:
绝对的高端货 口水哗哗的

网友A:
就是自停检测电路故障,一般是光耦电路过来到d6有断线,慢慢找就能找到

关于不能调速,应该是6612s周边还有断线,否则就是6612坏了,但极其少见

修这个就是慢慢查,如果没思路,可以慢慢把每个过孔查一下,线板的走线查一下,看看是否有断路。

修爱华这个系列的就是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自停检测电路故障,一般是光耦电路过来到d6有断线,慢慢找就能找到

关于不能调速,应该是6612s周边还 ...

非常感谢,我再慢慢找找看。另外D6是什么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慢慢找找看。另外D6是什么元件?

可能是两个三极管封装在一起的元件,但不敢确定,可能要把图画出来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两个三极管封装在一起的元件,但不敢确定,可能要把图画出来才好判断。 ...

谢谢  你说的对的 IMD6 是带阻双联三极管,我后来直接短接0v和2.4v就ok了 可以正常用。这个功能说是相当于一个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