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继续拆个古老的路由器,能认识的很少:mikrotik rb751g-2hnd的哥哥 rb951g-2hnd

楼主(2024-01-19):
rb751G-2hnd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5817996
rb751-2hnd百兆版本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245-1-1.html
rb751G-2hnd专业玩家的拆机带说明: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6562-1-1.html
这是单位用的,看大家热情高把这个rb951-2hnd也拆一下,mikroitk早期的无线功率都很大,无线基本1W以上。

正面

反面

侧面

后面

开壳子 ,还是用万能的小刀

第一次开挺紧,需要小心点
原来是被带胶的皮粘住了

最难开的地方下图,相当紧,需要小心,别伤者外壳。

打开了

全家福

正面照

usb和一个提示喇叭,开机就滴,启动ok就滴滴两声,网上有播放音乐的代码,有兴趣可以玩玩,定时播放音乐。
旁边是千兆交换芯片
下面是DC-DC转换电路

电源插口
poe 和 电源防电源反接,两个整流的芯片。

内存两个128M 够够用的了,ros内存控制上很牛。
旁边是闪存128M。老版本都是128M,新的家用都是16M,越来越吝啬了

无线ar9344 600Mhz,做交换机用足够。
无线300M,功率太强,隔着紧反而上网速度慢

侧面照片欣赏

打开无线功放屏蔽罩

装回去 继续用

确实用的稳定,一直不坏,什么时候能换新。
谢谢大家,分享到此结束,如果感兴趣,后面继续分享rb751G-2hnd的弟弟rb751-2hnd

网友:
路由做工不 错,稳定,一直不坏,想换新的都不行

网友A:
年头不少了啊,外壳都发黄了
另外问下元器件斜向分布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
做工比起LINK等强太多了。现在ROS还有市场?

网友:
这是真不认识了.壳子都泛黄了.

网友:
好长年头了,壳子都发黄了。

网友:
这么老的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头不少了啊,外壳都发黄了
另外问下元器件斜向分布有什么优势吗

减少电磁感应干扰

网友:
板子做工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古董哦,可以传家了

网友:
带蜂鸣器的路由很少见啊

网友:
塑料壳都发黄了,确实有点年头,厉害啊

网友:
老东西耐用

网友B:
无线有1W的话,那这玩意覆盖面应该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有1W的话,那这玩意覆盖面应该很大啊

那可以,相当大,整个村基本就这么一个wifi

网友:
好像里面芯片都是19、20年产的,似乎还挺新?

网友:
定时播放音乐——可以当闹钟使用

网友:
古老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