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鼎电动螺丝刀TDSC36.5-1,小小开个箱~

楼主(2024-01-19):
最近在关注电动螺丝刀,看了很多家,发现都是公版,后来在夕夕入了同鼎同鼎电动螺丝刀TDSC36.5-1,来逛论坛,才知道很多人都入手了,产品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当然,还是存在很多提升空间的:
1.上下、左右(有一点)匡量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2.如果后续升级能像GO3那样加个LED灯就更好些;
3.问问论坛大佬们,你们批头都买的哪家?
话不多说,上图

开箱照产品信息轴锁简配版全家福,三个批头,一根USBC充电线,一个黑色布袋 简单测试一下同心度还可以

网友:
我买的是第一代,磁吸自锁那批。其他都还好,就是轴向(上下)有旷量,左右稍微有一点,不太影响。当时发过帖子,结果大伙都一样,都有,也就没再继续折腾。有拆开自己垫东西的,好像确实可以解决。
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825-1-1.html

批头的话  普通用   就是浦派  戴恩 绿林 之类的,好点有汉普,但是有点贵。进口性价比高的就是威威了。用了两支威威,感觉确实不错。契合度高,硬度也相对高。汉普是契合度高,但是硬度稍差一些,价格也不便宜。对比之下,还是威威靠谱。

网友:
这种工具是不是只能拆一些小型类电子产吕的螺丝,感觉大点的它都拧不动。

楼主:
5+1档位扭力机械调节,电动0.1N-5N,手动最大10N。
具体要看使用工况了,超出扭力范围确实拧不动

网友A:
这夹头比博世2代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夹头比博世2代的好

那肯定,一个轴锁,一个磁吸,不能比

网友B:
80元买的能工的 一个磨具的,这玩意后盖打开直接可以换电芯  不用点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元买的能工的 一个磨具的,这玩意后盖打开直接可以换电芯  不用点焊了

我也看到那款了,可惜买早了,不然再买一把了,家里5、6把了,暂时收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元买的能工的 一个磨具的,这玩意后盖打开直接可以换电芯  不用点焊了

能工同款轴锁的不止80吧?

网友C:
兄弟,你这款螺丝刀有没有电子刹车?就是一松按钮马上停转,没有延迟。这些

网友D(2024-02-18):
可惜我的go2买早了,花好多精力改造夹头。现在还有时转时不转的问题,有时候转一下就不转了,有时候正常。

网友E:
放桌上会滚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款螺丝刀有没有电子刹车?就是一松按钮马上停转,没有延迟。这些 ...

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的go2买早了,花好多精力改造夹头。现在还有时转时不转的问题,有时候转一下就不转了,有时候正常。 ...

买GO3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桌上会滚动吗?

不会滚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80元买的能工的 一个磨具的,这玩意后盖打开直接可以换电芯  不用点焊了

老哥,那一款,没找到可以换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那一款,没找到可以换电池的

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