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兄弟激光打印机换鼓芯后颜色淡

楼主(2024-01-19):
一台很老的联想一体机M7250,贴牌兄弟7340的,里面的鼓架粉盒5年左右了,打印出来左侧发黑,但是字体黑度正常,淘宝买了个9.9包邮的鼓芯换上打印不黑了但是颜色淡了很多,以前的鼓架是莱盛,于是淘宝又花了20块钱买了跟莱盛的鼓芯,装上后跟9.9的效果一模一样,看了下齿轮内的刻字跟9.9的也一样,确定就是用了个莱盛的盒子,里面装的应该不是莱盛的鼓芯,但是莱盛旗舰店没有这款鼓芯,淘宝上的大部分都是10几块包邮的,基本确定应该就是鼓芯的问题,但是买到的鼓芯这个效果也是很差,按理说这个东西现在狠成熟了,惠普十几块包邮的硒鼓打印出来都非常清晰,兄弟这10几块的鼓芯反而效果不好,难道这就是惠普打印机卖的好的原因。

网友:
你买原厂鼓就不会这样了,但你肯定不舍得

换喷墨吧,或者HP1020经典机

网友:
万年1020好用

网友A:
兄弟-7380同样的故障,换了个碳粉盒好了。

网友:
补充点载体试试

网友B:
你可能只打印文字,如果你打印图片就会明白原装硒鼓打出为什么是灰色的,因为它表现的层次要多,灰度过度自然。偏黑的碳粉表现不出图片层次,相反文字表现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只打印文字,如果你打印图片就会明白原装硒鼓打出为什么是灰色的,因为它表现的层次要多,灰度过度自 ...

想不到还有这个说法啊...

网友:
先使用原厂的配件,然后再换其它的仿品。

网友C:
把粉盒上的金属刮板取下 ,用竹片或指甲把刮板边缘结粑的残粉刮掉。注意力度别把刮板搞变形。刮完装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7380同样的故障,换了个碳粉盒好了。

用的同一个粉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粉盒上的金属刮板取下 ,用竹片或指甲把刮板边缘结粑的残粉刮掉。注意力度别把刮板搞变形。刮完装上就好
...

应该不是粉盒问题,粉盒是新的,而且用的都是同一个粉盒

网友:
也有一个同样的打印机,暂时没出问题,留存学习了

网友D:
我原来用的佳能2900+,很少用,放久了印出的文档字迹淡还会时不时出现两三条黑黑的横线。想换机,正在兄弟与惠普两品牌中选哪个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用的佳能2900+,很少用,放久了印出的文档字迹淡还会时不时出现两三条黑黑的横线。想换机,正在兄弟 ...

应该换个硒鼓就行了,2900+就是惠普神机1020,兄弟机器的好处是基本上全都可以直通道打印,有打印厚纸需求的可以选兄弟,否则就用2900+吧,惠普的新机是三星的机芯耗材没有以前的机器实惠。

网友E:
联想lj2000的用的兄弟贴牌的。买了一个兼容的粉盒,硒鼓是原装的,打印也是偏淡,后来把兼容粉盒的粉倒了,加了一瓶淘来的粉,正常了。

网友F:
说实话,还是老惠普不挑食,也可以说兼容性好

1020打印机走起

我这里兄弟打印机,用过一两次,加粉这些各种挑,直接扔了,换惠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想lj2000的用的兄弟贴牌的。买了一个兼容的粉盒,硒鼓是原装的,打印也是偏淡,后来把兼容粉盒的粉倒了, ...

我也想过是粉盒的问题,但是一想到同一个粉盒不同鼓芯颜色深浅就不同就劝退了这个想法,看你这样说再买个粉盒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还是老惠普不挑食,也可以说兼容性好

1020打印机走起

兄弟还有这种问题?我还以为区别仅仅是硒鼓充电方式的差异,其它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