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三合一众仪ZT-703S示波表 信号发生器功能使用测试

楼主(2024-01-19):
这款众仪一ZT703S示波表屏幕是3,5英寸的,全视角彩屏幕;万用表字式为25000字。功能为20兆带宽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三合一。下面就信号发生器功能进行使用测试;

众仪一ZT703S开机图。

选扩展功能;栏位边框为红色,表示设定选项,共四组。

频率设定。

幅值设定。

栏位边框为黄色,可调整栏位参数。

调整栏位参数。

调整栏位波型。

调整栏位波型。

图片和信号输出。

信号输出。

输出波型六个选项。

方波。

三角波。

半波。

全波。

锯齿波。

结语;信号发生器功能操作灵活,按键菜单界面清晰直观很容易上手。性价比竞争力很高。

网友A:
占一个位置,春节后我也来一个玩玩,

网友B:
这玩意得多少钱?

网友C:
这波这么标准,是不是处理美化了!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春节后也想入手一台类似的

网友:
不是50M么怎么20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波这么标准,是不是处理美化了!

没测量啊,怎么看出的标准

网友:
实际输出的波形不知道怎样

网友:
好几个月前搞了个ZT-702S,示波比这少一个通道,采样率也没这个高,没有信号发生器功能,万表表只有9999字,价格只少了100多元,卖早了

网友:
信号输出自己测自己?美颜了吧

网友:
要是有个功率放大就好了,比如把波形放大到12v左右。

网友D:
都是菜单

楼主没测试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菜单

楼主没测试输出啊

太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得多少钱?

45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一个位置,春节后我也来一个玩玩,

为什么要春节后,早拥有早受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春节后,早拥有早受益。

这边零下21度了,不方便,物流啊各方面都不方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打算年后入手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零下21度了,不方便,物流啊各方面都不方便。

我这边也是零下20多度。

网友:
这个表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