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手就拆西普奈尔充电器(匹配48V12A铅誜电池)大家看怎么样?

楼主(2024-01-19):
继续用,铅誜保险些,大家看怎么样?

普奈尔充电器采用的芯片网络没搜索到,不知道怎么样?看到PCB板上面密密麻麻没有空,该用的零件都有,没有省略。

网友:
该有的都有啊,价格合适的话肯定不错

网友:
也是好牌子,不会差

网友:
这个牌子好像给很多大厂代工

网友:
挺不错,居然没灌胶

网友:
保护挺全的,没有缩水。

网友:
  这个质量算好的  贴片元件多 ……

网友:
不错毕雅迪的好多了

网友A:
这是12AH的充电器吧12A不可能的

网友:
新款充电器控制IC

网友:
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网友:
如果你这个是4812a的充电器,那堪称豪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12AH的充电器吧12A不可能的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锂电也不是老虎,没必要见了就躲。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用,买靠谱的电芯,配合适的保护板,配锂电专用充电器,啥毛病没有。出事故的都是不靠谱的东西。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没有白捡的便宜。花贵钱买的东西不一定好,但是花少钱买的东西一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2AH的充电器吧12A不可能的

是配的12A的电池,谢谢!

网友: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充电器,该有的没省掉而已,沒有正负脉冲,温度补偿,远不如有正负脉冲,温度补偿的充电器。

网友:
不错做工挺好的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厂生产的充电器质量不错,所以,前几天在闲余上看到有价格合适的,也买了一个来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个厂生产的充电器质量不错,所以,前几天在闲余上看到有价格合适的,也买了一个来备用。
...

我也是用来作为备胎,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来作为备胎,哈哈

看来咱们是所见略同。其实我是被那些几元包邮的,里面电路板脏兮兮的充电器搞怕了,总是怕有一天,它突然坏了,一时找不到来充电,耽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