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热水袋怎么补漏

楼主(2024-01-19):
好像两片没黏住,从画红圈的地方渗水,请问一下,应该用什么胶?这是一个新的,才买半个月

网友:
半个月,找商家啊

网友A:
再拍一个 把这个退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拍一个 把这个退回去

再买个运费险,

网友:
扔了吧,再买一个。

网友:
防烫伤,安全第一。

网友:
用卡夫特K-5600或者5900都行啊,不够买这胶的钱还不如重新买个热水袋

网友:
半个月。找售后啊。

网友:
  弄不好  换  ……

网友:
这么短时间可以找售后的,或者重拍一个买运费险,然后退这个回去,这种即使有胶水补,受热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胶粘不住,还不安全

网友:
这个估计得热融补

网友:
这里装的都是高温度热水,为了安全考虑,还是别修了,万一修不住,再烫着人,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不好弄,即使粘上了也不保险。

网友B:
做个夹板夹上试试

网友:
网购这样的产品,闹心,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自己用胶粘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夹板夹上试试

什么夹板?夹头发的吗

网友:
要么退,要么扔,万一烫伤就惨了

网友:
俩钢片夹呗粘除非热补,可靠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