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为何CZ810存放一定文件后读取速度大幅度下降?

楼主(2024-01-19):
我的U盘是闪迪CZ810,刚入手的时候,存放大约10G文件,读取速度能达到300MB/s左右;使用频率较低,也就是在10G的文件上继续增加的20G文件不到,容量是64G,目前还剩31G的可用空间,但读取速度非常离谱了,复制一个10G左右的单文件,在过程中有时候能掉速到10M/s,表示非常难以理解,要说写入速度变慢我倒是可以理解,但读取的速度波动范围也太大了。突发1秒钟能达到1.7GB/s,随后立马掉到70MB/s,

另外,我并没有启用Windows的缓存功能最佳性能什么的,为什么也能突发到1GB/s的速度呢?

希望有高人为何我解答一二;而且复制不同的大文件,速度的速度并不一致,比如另一个4GB的单文件,读取速度大概在20MB/s~100MB/s范围波动,多数时候在50MB左右,U盘是京东自营购买的。

网友:
如果是碎文件,那对任何盘来说都是个考验

网友:
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windows的缓存导致的,如果你的U盘实际速度300M
那么前面1.7G的速度来源于缓存,大概率是因为你这个文件时刚刚复制到U盘中的,而你的内存又足够大,比如16G以上,能缓存刚刚复制的所有文件
那么再次复制的时候,完全从内存中读取,每秒能10G以上,实际速度就取决于你的硬盘
只是后面掉速的话,这个速度有点奇怪,如果说是机械盘,那么他缓存没这么大,不大可能有2G能跑1.7G/S,难道有阵列卡,2GB FBWC?
如果是SSD倒是有这个可能,垃圾SSD,爆缓存以后速度60左右倒是正常,但是没爆之前一般达不到1.7G这个水平,而好一点的SSD,缓存也不会这么小,而且爆了以后也不会这么慢
如果要测试U盘速度,建议使用专业工具软件测试,排除缓存影响

网友A:
特别小的文件读取速度很慢,冷数据放时间长了,tlc颗粒掉速太正常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小的文件读取速度很慢,冷数据放时间长了,tlc颗粒掉速太正常不过了

都是大几G的单文件,从U盘复制到电脑中,电脑都是PCIE4.0的固态,致钛7100的。

TLC颗粒掉速也会掉读取速度吗?我现在的U盘感觉是写入速度还能稳定在50MB/s,读取速度就忽高忽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大几G的单文件,从U盘复制到电脑中,电脑都是PCIE4.0的固态,致钛7100的。

TLC颗粒掉速也会掉读取速 ...

U盘主控的纠错太慢了,和固态硬盘主控不是一个级别。我觉得mlc甚至slc颗粒做优盘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主控的纠错太慢了,和固态硬盘主控不是一个级别。我觉得mlc甚至slc颗粒做优盘更有优势 ...

纠错慢,那把它插在USB接口上1天,这样读取速度能不能恢复上来呢?

不过我今天插了5个小时,速度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纠错慢,那把它插在USB接口上1天,这样读取速度能不能恢复上来呢?

不过我今天插了5个小时,速度没有什 ...

用DiskFresh刷新一遍速度就恢复了,这个是用于处理SSD冷数据的,但我试过对TLC的U盘也有效。

网友:
U盘本身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错慢,那把它插在USB接口上1天,这样读取速度能不能恢复上来呢?

不过我今天插了5个小时,速度没有什 ...

纠错慢就是体现在能力和速度,U盘主控基本bch纠错,现在固态主控都是ldpc纠错,纠错级别和速度要好很多,有些大佬说ldpc就是给烂片续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DiskFresh刷新一遍速度就恢复了,这个是用于处理SSD冷数据的,但我试过对TLC的U盘也有效。 ...

大佬,如果是针对整盘,是不是要在pe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如果是针对整盘,是不是要在pe下操作?

不用呀。

网友:
本身有问题吧

楼主(2024-04-23):
各位,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U盘冷数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