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OBD,哪个品牌或型号,检测数据比较全?

楼主(2024-01-19):
经济不好,学点修理。需要OBD检测仪,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专业维修得上专业设备吧,那种几十块的应该不合适吧

网友:
到少上千块,几十块的就是玩具

网友:
otis好象是叫这个,带电脑的

网友A:
我们的诊断仪2个W,诊断头2个W,每年软件支持费10个W,还想要么?

网友:
软件不便宜,还有无数关联参数故障码,先买书看看再整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诊断仪2个W,诊断头2个W,每年软件支持费10个W,还想要么?

这个应该是专业的。其他的都是玩一玩。

网友:
专用的都价格不菲,那种个人用蓝牙的,好多功能要单独付费

网友:
几百块的检查功能更多些,正经的都是太贵

网友:
这个玩意要看车企的,日系和德系不一样的,标准的OBD口有很多Bin是各厂商自己的协议,你买个通用的,就只能找到很少的内容。
大众系的有多个版本的读写器,过去用5053,现在用5054,配套的软件也有好几种,还分车型、车系,资料也难找,有的需要花钱买的。
其它厂家也一样,五花八门。搞这个,你最好找个靠谱的修理厂,一般都有,但水平不一,弄不好就改乱了。

网友:
太专业啦,不好弄呀!

网友:
通用的就是x431比较实惠了。我也是x431 一般情况下也够用了

网友(2024-03-04):
主要是看你想要看什么数据。

现在基本数据都是 走 OBD2 ,不分车型。。支持 OBD2 的都可以读通用数据。。

如果是专车专用数据, 就要破解协议呢。一般也不零售。。

网友:
搞个咱那样的就行,看发贴。手机上装个个人版专业软件还不错,解决了车子三个问题了。连水温高一点的隐含故障都给整好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