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李逵还是李鬼?如何判断AVC风扇的真假?

楼主(2024-01-19):
这个AVC风扇是真的么?

楼主:
实在无法判断它的真假,有啥好办法么?

网友:
日久见真假

网友:
下面这个像真的

网友:
买过咸鱼avc感觉还不错,,淘宝买过小风扇标松下的,声音巨响,,估计是假货。

网友:
得把扇页拔出来,看看里面

网友:
肯定是真的,假货一般是找其他旧风扇,贴个AVC的标,不会在塑料框上做LOGO,他们又不是开工厂的,只是回收再利用。
这个是四线温控,多数是哪个品牌机里拆的,AVC其实零售比较少,基本都是工包。

网友:
感觉都是真的

网友:
装上去一开机就知道真假了,声音不会说谎的

网友A:
第一个是真的,第二个不确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也可上网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真的,第二个不确定

这是一个风扇的正反两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风扇的正反两面呀

新的标签,翻新的

网友:
有可能都是真的,我联兴机箱拆出来的跟第一个很像

网友:
感觉可能都是真的

网友:
某宝买的在汕头发货的,新的,价格便宜的,基本都是假的,所以不要看汕头的所有风扇。

我宁愿买二手的,买几次用着都不错。

网友:
一看就是拆机的,应该是真的,看电流转速不会很高,会比较静音

网友:
得通电试试看噪音了,我一般都去库房拆联想台式机里面的

网友:
我是看不出来,过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