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达文西内阻模块和ts457液晶屏表头,简单对比测试。

楼主(2024-01-19):
组装了达文西模块内阻仪,又看到ts457液晶屏内阻仪表头,也买了一个。
没有专业内阻表,只能2个对比一下。
测试结果:
测电阻阻值,2表基本一致。
测电池内阻,ts457比达文西的,高0.3毫欧左右。
测电池的差别,不知什么引起。

1毫欧4线电阻,0.5%精度

47毫欧4线电阻,0.5%精度

18650锂电池,ts457高0.3毫欧

18650锂电池,ts457高0.3毫欧。

网友:
完全够用了,相比之前的专业测试仪,这属于断崖式降低成本了。

网友A:
论坛发图还美化的不多见。哈哈哈

网友B:
这帖子看的我眼晕其实故意将图片弄的七扭八歪的并不利于观看,整整齐齐清清楚楚才最好~

网友:
确实怪怪的,表多了不知道哪个标准了吧?

网友:
别再发帖了,我有些冲动

楼主:
立即改正,本想对比放一张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发图还美化的不多见。哈哈哈

本想2个对比放在一张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看的我眼晕其实故意将图片弄的七扭八歪的并不利于观看,整整齐齐清清楚楚才最好~ ...

改正改正,

网友:
心动下单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TS457已经到手,组装外壳电池中。

网友:
表多了也是麻烦,不知道那个是准的。

网友C:
大家的TS457在哪家店铺买的,我在创客风暴家买的都4天了还没发货。

网友:
都有买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的TS457在哪家店铺买的,我在创客风暴家买的都4天了还没发货。

创客风暴买的

网友D:
看起来只能二选一了,不能做对比,不然不知道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只能二选一了,不能做对比,不然不知道选哪个。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达文西模块。
ts457组装更方便一些。

网友:
我都没去对比,哈哈,能筛选手里的电池就行了

网友:
买到的都是能用的,四线交流的原理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