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一样的继电器,拆开总感觉哪里不对?(SED-06D)

楼主(2024-01-19):
一个废电路板上拆下四个继电器,发现一个是坏的,通电不吸合,那就拆开看看吧。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先看外观,应该是6V的,这个电压感觉很少见,

背面来一张,好像断了一个脚,另外三个圈里的位置还有一个脚

开拆,总感觉哪里不对,这是遇到妖怪了吗?五脏六腑都被妖怪吃了?

换个角度

接着拆

多拍几张,四面通透,采光非常好。

完。

网友:
占位继电器

网友:
这是样子货吗

网友A:
线圈忘了装?山寨也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
耳边飘过“::这是杀呀::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忘了装?山寨也不至于这样啊

就算有线圈,通电能吸合吗?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继电器有假的

网友:
少见少见,奇怪奇怪,铜片可以卖钱。

网友:
这算是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
有点蒙哈哈哈

网友:
这啥呀?液态继电器?气态继电器?

网友:
你确定这是继电器?

网友:
空气继电器

网友:
这个居然也有充数的

网友:
是占位用继电器

网友:
可惜拆开了,这样的继电器很少见的,空心继电器 下次拆继电器之前先用X光照一下里面结构,看到空心的就留着不要拆了,当成稀有收藏品

网友:
长知识了,还有这样的继电器。

网友:
见过沙子电池,空心继电器还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哈哈,线圈忘装啦!

网友:
应该被别的高手拆铜它用再复原了吧